晶振的疑惑

楼主(2017-09-06):
一台马兰士收音头有显示,但按各个开关键无反映。测量晶振电压,一边5伏,一边是零伏。我测过其它的晶振好像二端都应该有电压。请问各位师傅,是晶振坏了,还是集成块坏了。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电压是正常的 ,你检查一下晶振旁边两个电容一个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通常应该两端都有电压的,但是也不排除是表笔点上去之后影响了时钟电路工作导致的测量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无源晶体,一般好像都有电压,但是电压没有这么高吧?再说显示器有显示说明 控制电路正常,那晶体说明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无源晶体,一般好像都有电压,但是电压没有这么高吧?再说显示器有显示说明 控制电路正常,那晶体说 ...

好像就是固定的字,,操作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压是正常的 ,你检查一下晶振旁边两个电容一个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旁边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瓷片电容接地没有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固定的字,,操作不起来。

能正常操作,功能切换显示可以相应点亮就说明控制正常。控制功能正常说明晶体工作正常。。。或者收音机部分电路晶体专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旁边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瓷片电容接地没有电阻。

电容量一下,是不是其中一个电容对地短路了。或者漏电严重。

网友C:
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按键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操作,功能切换显示可以相应点亮就说明控制正常。控制功能正常说明晶体工作正常。。。或者收音机部 ...

字按按键不动。是控制功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量一下,是不是其中一个电容对地短路了。或者漏电严重。

电容都不对地。测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按键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按键都检查过了,不管按那个按键字就是固定不动,还少笔化。我想还是控制集成快坏了。

网友D:
不好修,我有一台没修好。LA1265有点热?这个晶体 本来测的是坏的,换上也没有用。收音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修,我有一台没修好。LA1265有点热?这个晶体 本来测的是坏的,换上也没有用。收音机上的。

晶振测量是不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测量是不是无穷大。

是无穷大的。。。。

网友B:
有示波器就简单了。直接测试一下晶体就知道是不是晶体坏了。。。直接代换试一试,毕竟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都检查过了,不管按那个按键字就是固定不动,还少笔化。我想还是控制集成快坏了。

你是怎么检查的?要用万用表测量按键开关有没有短路。如果有一个按键开关短路,就会出现所有按键开关都失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就简单了。直接测试一下晶体就知道是不是晶体坏了。。。直接代换试一试,毕竟也不贵。

是在线通电测量还是拆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检查的?要用万用表测量按键开关有没有短路。如果有一个按键开关短路,就会出现所有按键开关都失 ...

每个开关都按住用万用表测量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线通电测量还是拆下来量。

有示波器吗?如果有,就机器加电。探头夹子接晶体脚附件地线,探针分别测试晶体脚。一般应该有正铉波。正常两个脚都有输出。。频率就是晶体标称频率。。频率有偏差,或者幅度不一样,基本可以判断晶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吗?如果有,就机器加电。探头夹子接晶体脚附件地线,探针分别测试晶体脚。一般应该有正铉波。正 ...

才买了一个不会用,你能告诉我用那档吗。

网友B:
放交流档。电压10V,调整扫描速度。看波形在调整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交流档。电压10V,调整扫描速度。看波形在调整幅度。

如果带直读功能,直接按自动键,就可以自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交流档。电压10V,调整扫描速度。看波形在调整幅度。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晶振旁边两个电容一个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你拆掉晶振再试试看 还有没有显示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