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液晶电视机的故障是来自电源还是主板

楼主(2017-09-06):
一台三星LA46B530P7R的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也开不了机怎么判断故障是来自开关电源还是主板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先查电源部分

网友:
测电源的输出电压,如果各路电压正常就不要怀疑开关电源了。

网友:
首先你需要有一块万用表。

网友:
指示灯不亮了先查电源电压啊!

网友:
原来楼主还在门外 !

网友:
你不用找答案了,电源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
就是就是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坑顶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一块电源板。

网友A:
保险憋了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电源板烧了,基本换电源板就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憋了

外行人最爱说这样的话 ,就算是保险憋了,也不是换保险那么简单。

网友: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肯定先查电源啊,万一不会找专业维修人员才安全.

楼主:
一共有几种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电源板烧了

网友:
指示灯不亮先测待机5伏正常吗,有5伏一般是主板有问题,没有查电源板

网友:
长期待机,高烧不退,先副后主,各路电压标准是否吻合电路图纸。一般用户搞不了,找师傅先!

网友:
万一是电源开关坏了呢?

网友B:
这种还好判断,通电不显示任何图像,及开机画面,搞不清是逻辑板还是液晶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好判断,通电不显示任何图像,及开机画面,搞不清是逻辑板还是液晶板坏了。

用示波器看主板的LVDS 输出信号波形,若正常,故障在屏(包括逻辑板),若不正常,故障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主板的LVDS 输出信号波形,若正常,故障在屏(包括逻辑板),若不正常,故障在主板。

谢谢,师傅指点,徒弟记住了。

网友:
这个版块很好   里面有好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电视机已经修理好了。

网友(2017-10-06):
这个自己修要有一定的技术,否则容易误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电视机已经修理好了。

告诉大家如何修好的,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