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压功放三极管烧了,看不清型号,恳请坛友帮忙

楼主(2017-09-06):
KARY(凯瑞)定压功放线路板中带散热片的大功率三极管爆了,型号只能看出后面2位数是38,倒数第三位不知是1还是4?求助有经验的老师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先谢谢啦!

网友:
请人帮也没有个诚意,不会上照片呀?

网友:
是楷锐吧 ?  没图也没机子型号, 坛友们很难帮的 。

网友:
定压功放不是HiFi功放,测量电源电压,根据负载功率,留有一定余量选择对应pnp或npn相同封装的功放管子即可

网友:
是C3281和A1302吧

网友:
是不是C5198,看一下另外一个配对的管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