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几台DVD影碟机都一个毛病:出仓后立即进回去!

楼主(2017-09-06):
金正,新科都是这样,请行家指导,修哪里?最好能有个照片,谢谢。

网友:
到位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皮带松弛,老化。

网友:
认同楼上两位的判断

网友:
多半是出仓橡胶皮带松驰老化所致

网友:
皮带老化,开关不到位。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2000年的新科DVD一切正常   基本没有使用了

楼主:
谢大家的热心指导!

网友:
皮带松弛,老化,是主因

网友:
应该是位置开关有问题,出仓后断电,看看开关能不能通,时间长了有的接触不好,皮带老化应该是进仓后光头顶不上去

网友:
换皮带,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