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简易方法测中周Q值。

楼主(2017-09-06):
带宽BW=f0/Q
把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并串一个小电容(5-10p)接入中周初级,  示波器接入中周次级, 加大把信号发生器输出, 使示波器波形大小到100mv, 然后把信号发生器频率慢慢调高, 直到示波器波形下降到0.7倍(70mv), 记下频率。

例如信号发生器调到468K时示波器波形下降到70mv, 频率增加了3K。

用以下公式计算,  Q=465/(2*3) = 77.5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都接中周次级即可

网友B:
这样计算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计算正确吗?

看仪器精度了,但带宽越窄可以表明Q值越高,最少可以做比较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都接中周次级即可

好方法,这样干扰更少,怎么我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没文化(初中没毕业就当兵了),不知道式子中的“2”是哪来的?代表什么?

带宽指波型左右两边的距离,增加3K和减少3K衰减是—样的,所以只要测增加了多少频率后到原值的0.7倍就行了,不用再测减少多频率。乘上2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回路的谐振曲线不是对称的,中心频率越高,对称度越高,反之就不对称程度越厉害。只有当频率轴用对数刻 ...

还是专家解释最棒,我只是网上看到公式臆想出来的。

网友:
使用网络分析仪或者频谱仪测量射频元件的Q值就是的这种方法
中周虽然工作频率不高但是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楼上说的通频带左右不对称现象,现在高级一些的信号源都可以自己选择是线性扫频或是对数扫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回路的谐振曲线不是对称的,中心频率越高,对称度越高,反之就不对称程度越厉害。只有当频率轴用对数刻 ...

个人粗测及个人自我对比,象楼主这样计算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