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复印机卡纸故障求教

楼主(2017-09-06):
一台型号为奥西9400-2的工程复印机出现卡纸故障,60CM以内没事儿,正常。再宽就出现一角折叠现象。
请人维修过一回了,换了高压板即好了!
可是不到一年又犯了同样的故障,可找不到人修了。
现在可以肯定又是高压板故障,请教一下师傅们,本人想修一下此高压板,但不知从何处下手,现将高压板图片发上来,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先看下复印机原理,高压是干什么的?高压是给硒鼓充电的,卷纸是压辊等传动部件的故障,不关高压的事。这好比一个汽车轮胎跑偏,你去检查发动机一样

楼主:
奥西9400-2型工程复印机。
上次故障换了一块高压板就好了,现在又坏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手中有两块高压板了,都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我猜测是元件变值了,不知对否。
测了一下两块板上的大功率管,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高压板好象没完全损坏,窄幅纸出纸还行,宽幅的其一角就卷起。是不是高压不够呢?
进口的东东,没有任何资料。
现在不知如何下嘴,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看下复印机原理,高压是干什么的?高压是给硒鼓充电的,卷纸是压辊等传动部件的故障,不关高压的事 ...

谢谢!
这个工程复印机与一般的复印机有些不同,它有一个很长的电极,接高压。
等我明天拍个图片。
上次在网上买了块高压板,换上就好用了,正常了。
也可能这板上有别的相关输出。

楼主:
这是机子的几张照片:

这是卡纸情况的照片,故障时纸张的右上角就下陷,走纸方向从图片上看是向上,所以就卡纸了。
这个故障换高压板就好,请师傅们给出原因或建议,谢谢!

楼主:
这是工程复印机,个头比较大。

网友B:
高压一般只会影响印品的质量,和卡纸关系不大,重点检查走纸通道上有无异物阻挡,比如分离爪变形、碳粉结块、上次卡纸没有取净,或者导纸板变形,总之,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一般只会影响印品的质量,和卡纸关系不大,重点检查走纸通道上有无异物阻挡,比如分离爪变形、碳粉结块 ...

谢谢!说的有理。
但是这种大机器好象和普通复印机有点儿不同,它的纸好象是吸附在鼓上的。
当时维修人员说,这类故障都是高压板故障。
果真,当时出现前面图片中的卡纸故障,又买了一块高压板,换上就一切正常了!
现在用了近一年,又出现同样的卡纸故障了,询问外地的维修人员,同样的回答,还是让买前面图片中的高压板,可是这板很贵。
但这板子就是找不到损坏的元件,不知如何是好,以此求教。

楼主:
检查了走纸通道和相关机构,没有任何异常。
维修陷入困境。
现有两块高压板,没有破损元件,查不出哪里异常,我怀疑有元件变值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