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板子是哪个型号的收录机上的?

楼主(2017-09-06):
AM/FM都是独立的.想找它的电路图,可是找不着.有MW/SW1/SW2/FM

楼主:
上面的三极管已经使用9018了,可变电容是上海的.

网友:
有点像三峰,我有个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A:
车机板?台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机板?台机板?

带了磁棒的,安装密度这么小几乎不可能是车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三极管已经使用9018了,可变电容是上海的.

板子上有没有什么串号标识的? 没有的话找起来麻烦了,除非有人修理、把玩过。

网友:
看着眼熟,像星球或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