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指针表测直流电流呈现非线性?

楼主(2017-09-06):
本人欲用一块150微安的指针表DIY成交直两用的毫伏-微安表,
增加了用两只晶体管形成的差分直流放大电路,使得满度电流从150微安变成了1微安。

电路图如下:

整个表连同电路可视作一个有源【表头】
将它与万用表串接起来,用万用表的微安档作为标准,用电池+电位器供电。A和B两点为输入端子。测得数据如下:

指针表读数【等距度盘】: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万用表读数【作为标准】: 0.14  0.26  0.36  0.46  0.56  0.65  0.74  0.83  0.91  1.00

可见指针表出现了明显地非线性。如果怀疑是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但是两只晶体管的放大系数从电源1.5v到10.0v都稳定在370-380!差分放大器工作在电压5.0v,明显处于线性工作区,而且降低供电电压到1.5v-2.0v时反而没有了非线性,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特求教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你的毫安表,看看线性度?

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纠结,直接按校准的数据来标注刻度,这是最简单的

谢谢关注,
毫安表是数字万用表的60微安档。线性应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给出的电路参数,应该是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调整加大220K电阻,减少工作电流。
4伏工作电压巳足够, ...

回复以上各位的关注和讨论;

晶体管没有饱和,不过集电极电压与基极很接近。
现已按照【大孔景元】等等老弟的建议,把220k电阻增加到了320k。集电极电流减少了30%,电压也升高到电源的45%处。但是非线性仍然如故。

电源电压最初用1.5v即能工作,但输入内阻偏高达30k,而我希望是10k。(兼做ESR测量)所以调高了电压,锂电升压实际是为了稳压。因为锂电电压变动从3.7-4.2v,加升压板后电压基本不变。

我怀疑非线性是输入端的3.2k电阻过小引起。该电阻用于调整表头输入阻抗,现在输入阻抗已经调整到10k整,不好再行改动,所以只有重新按非线性曲线改绘指针度盘了。交流档因为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会更大。

采用晶体管差分电路的原因是材料都现成,也还算比较简单。如果用运放。一则要去买,二者运放需要正负双电源,比较麻烦,三者运放的频道较窄,用于中高频不如晶体管。

网友C:
调节220k,使集电极电压略超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有源表头】的供电采用一节锂电+升压板变为5.0v。升压板用胶粘贴在微安表背面。
先前也怀疑升压板工作时的磁场影响了指针的偏转角度,但把升压板局部屏蔽仍无法解决非线性,排除了这个因素。

网友A:
测试一下你的毫安表,看看线性度?

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纠结,直接按校准的数据来标注刻度,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晶体二,三极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在小电流下,还没进入线性范围,测得的结果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220k,使集电极电压略超电源电压的一半

谢谢。
这个倒没试过,目前的集电极电压仅为电源的30%不到。
可以按你的办法试一试。

网友D:
你的150uA指针表本身线性如何? 这种电路用运放更好。

网友:
用低温漂高精度单运放吧,还可以带补偿

网友E:
楼主是把AB短接后调零的吗?

网友:
  分立元件组装 是否没有运放温飘小?期待大神解惑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把AB短接后调零的吗?

短接和开路均调整了,开路调20k可调电阻,短路调470欧可调电阻。指针基本都在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50uA指针表本身线性如何? 这种电路用运放更好。

是一块上海四表的老表,本身线性很好。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那两枚1N4148上。另外放大电路的负反馈太浅。

网友:
饱和了,减小偏置电流

网友B:
看你给出的电路参数,应该是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调整加大220K电阻,减少工作电流。
4伏工作电压巳足够,为什么要升压呢?

网友:
有年头没见这种放大器了,不够折腾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的关注和讨论;

晶体管没有饱和,不过集电极电压与基极很接近。

做好后晒晒

楼主:
噢。那是必须滴。

网友:
表头里磁场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的关注和讨论;

晶体管没有饱和,不过集电极电压与基极很接近。

  1微安的输入电流是一个很小的电流。象你的测试0.1微安就更小了如你的测试:
指针表读数【等距度盘】: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万用表读数【作为标准】: 0.14  0.26  0.36  0.46  0.56  0.65  0.74  0.83  0.91  1.00
  这么小的信号电流,任何微小的干扰都会影响到测量的结果。象温度的变化、外界信号的任何干扰。而你又要从1微安放大到150微安。所用的晶体管放大倍数必须远大于150。而大放大倍的晶体管会产生很多不稳定的因数(c1815是不是低噪声管我没有去查,不过我还是建议你选用优质的低噪声管)。这一点你可以从优质的前置放大器必须使用低噪声管可以看到。
  这电路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好很难。建议你还是按前面老师们所说采用低噪声的集成运放、所有电阻用优质电阻、连线尽量短、做好屏蔽尽量减小外界的干扰。
祝你早日Diy成功!

网友:
差动管子要配对,不单单是hFE和静态工作电流配对,要用晶体管图示仪对曲线配对。
要实现大输入阻抗,最大程度减轻电源内阻和Rc对工作区的影响,最好是用镜像恒流源最为输入差动放大的负载;
要实现整体不依赖于hFE,就要多级放大+深度负反馈。如果应用于直流,就需要直接耦合,需要精心设计每一级的偏置。最后设计下来,要到到仪表的要求,就需要十几只管子,大量的配对工作,实际上就是用分立元件做了一个运放,还不如直接采用运放。
分立元件的万用表,典型的如MF20,只在交流用晶体管放大,因此比较简单,多级/电容耦合/共射放大+负反馈。可用于直流的黑龙江的DF1型,采用两级差动放大,性能就一般,需要时时校准。

楼主:
很感谢以上两位老师的指导。
要制作一台经得起专业检验的仪表当然用运放是不二之选。但本人也是业余玩家,不使用运放的缘由在18楼已说过,而且主要想拿来测量电池内阻和电解电容的ESR之用(配合信号发生器)。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达到3%即可。

目前DIY电表已经做了整体屏蔽,首帖的数据测试是经过多次重复的稳定数据(已排除噪声和干扰),两只C1815D的hfe,分别为433和426。组成直流差分放大器,虽然没有特性图示仪,但测量对管各极电压、电流都是对称的。输入开短路都能调到0位。所以1.0微安的电流能够放大到150微安。而且温度稳定性很好,电源电压也已稳压。
能够做到这些,我认为就不需要再折腾电路了,非线性既然无法消除,只把度盘重绘即可,相信能够实现预定目标。

网友F:
非线性是由于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引起的

网友:
这个电路收藏学习了,也许以后也做个这种高灵敏的指针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线性是由于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引起的

整流二极管初始段的特性造成的非线性不言而喻。但它仅在测量交流电量时才接入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测量直流电量时并没有受二极管的影响,也呈现出了非线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初始段的特性造成的非线性不言而喻。但它仅在测量交流电量时才接入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测量 ...

你是否考虑过,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受基极电流的影响?起码差分电路上要用上恒流源吧?开环放大倍数足够吗?负反馈加得足够深吗?这些都严重影响放大电路的性能稳定性
实际上,你所说晶体管的频率高于运放,在此处是不适用的,虽然晶体管FT很高,但是做成放大电路以后,若不加深度负反馈,其频率特性是很差的,FT为几百MHz管子的做成共射放大以后,也只有几MHz的带宽,且远不如运放稳定,况且,参数表的里的FT都是最大值,那时候的电流一般是比较大的,此处显然达不到,频率还要进一步降低
作为测量使用,这样教科书一般简单的差分电路无法满足要求,完全没有准确性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否考虑过,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受基极电流的影响?起码差分电路上要用上恒流源吧?开环放大倍数足够吗? ...

我只能说,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原图刊载【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一书。
原图并无那个100R的负反馈电阻,是我加上的。该电路的使用频率在几个MHZ以内,应当不难达到。
至于好不好。行不行,一切用事实说话。

楼主(2017-10-12):
说来好生奇怪!
前日我拆开该微安表头,看看是否指针有被异物卡阻,没有发现。
然后原样装回,再加以测试——居然没有了非线性!
奇怪奇怪,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安表头有鬼了?

反正是有点玄乎,
第一版电路用的电池的电压为1.5v就没有非线性出现。
第二版改为4v锂电,也没有非线性,
第三版升压到5v就出现非线性。
现在一拆一装,仍用5v,就又恢复了线性。

还有个小插曲,就在我准备发这个帖子打字打完第一行时,电脑突然没有了响应,折腾一阵无用。
只好关机重启,才把此贴写完整发出,你说怪也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