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PLC 工控板 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7-09-06):
     想做简单的,逻辑控制机床电器。用品牌的plc,造价有点高,国产的百多元的plc工控板价格低,就不清楚性能如何,坛友有用过的的吗?

网友A:
得多少点的,就在本坛蹲守一个二手的也就百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多少点的,就在本坛蹲守一个二手的也就百几十元

二十点左右的即可,等了些日子,合适的基本是秒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十点左右的即可,等了些日子,合适的基本是秒杀,

我买了一个了,没现成的编程线,又花钱买根线

网友B:
用过国产PLC工控板,基本和三菱的PLC兼容,使用中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国产PLC工控板,基本和三菱的PLC兼容,使用中没发现什么问题。

感谢回复,那就尝试一下,支持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了,没现成的编程线,又花钱买根线

有些是通用的,有些有点特殊。

网友:
我有个二十点的三菱plc,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和楼上一样,需要可以联系。其实要是用的话还是品牌的,学习的话可以整国产的。

网友:
用过不少国产工控板,兼容三菱指令的,STM32核心,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作为逻辑控制,一点问题都没有,还便宜,值得尝试。

网友:
国产的稳定性差一些  用到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过,顾美的文本一体机,兼容三菱,除了极少数的特殊指令不支持,其他的尚可,稳定性有待时间考验,不过,一次用了2块,在潮湿高温的浴池地下室使用了一年半,至今未发生故障。

网友:
我还有一堆,忘记30点还是48点的,拆机的,有些电池漏液了,有些没漏但是电池肯定没电了

网友C:
我用过,还不错,一般用足够了,还带模拟量(可选)。用在灰尘多的地方,需要用防潮漆喷板子,特别是cpu部位,否则后期麻烦多。(某宝有卖透明的,像喷的蚊子药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还不错,一般用足够了,还带模拟量(可选)。用在灰尘多的地方,需要用防潮漆喷板子,特别是cpu部 ...

感谢回复,看了您的经验,俺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