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2pfl5609 93液晶电视坏了。。。。那个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7-09-06):
我的42pfl5609 93液晶电视坏了。先是电源板电感807断线。接好后开机红灯亮了。按开机键。红灯灭了。但绿灯不亮。屏幕以不亮。。。。感觉像是继电器没有工作。求老师些帮忙。从哪儿入手。。

网友A:
电感不会那么容易断线的,是不是你碰到造成的。按开机键红灯灭,要看一下次级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会那么容易断线的,是不是你碰到造成的。按开机键红灯灭,要看一下次级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你好。那一路的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B:
二次开机电源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开机电源已经挂了

你好。咋样检查??

楼主:
重插电源。还是一样。红灯亮。按开关键。红灯灭。绿灯不良。。。。。

网友C:
开机检查5VSB电源正常不,再看红灯灭后5v 12v 24v等电源都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检查5VSB电源正常不,再看红灯灭后5v 12v 24v等电源都有没?

谢谢。晚上试试看。。。。

网友:
还是叫专业的维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机子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