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差分振荡器的实际案例

楼主(2017-09-07):
随便翻书看到这个内容,说是频率稳定、波形失真度远超单管振荡器。也就比常见单管振荡器多一个管,多花几分钱而已,咱做收音机何必为少这几分钱舍繁就简?

求差分振荡器在晶体管收音机产品中的应用案例

网友A:
这个跟常见的双管振荡器好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常见的双管振荡器好像差不多。

下面的电路

网友:
楼主的电路似乎在早期IC应用中较多。大叔的电路在后期的IC中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2003里面,AM和FM振荡都是差分振荡。

收音机集成电路里的振荡器是很给力,我对TA7640测试过。

这里我想要看到的是用分立件实现的案例,毕竟装机众多深知振荡器其实是个比较难搞的地方,多高级的产品也是一只管解决问题。单管振荡存在高低端幅度变化大,波形不够好且也会随频率变化,自制的单管振荡电路甚至不能保证起振,容易出现部分波段停振,不像集成电路通电就能出漂亮波形,波段内稳定变化小。

网友C:
我焊过好几个,波形不错,特点就是输出平稳。中波,短波各波段输出很是平稳。

前天焊了个扫频仪,频率400K-22兆。也是用这样的线路搭上锯齿波,效果很好。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焊过好几个,波形不错,特点就是输出平稳。中波,短波各波段输出很是平稳。

前天焊了个扫频仪,频率40 ...

我总觉得,这个电路应该有个名字,看着很眼熟啊,和我做那个扫频仪的高频振荡电路很相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单管振荡没有这么多缺点。变频电路中,高放和混频的增益会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而下降,而变压器反馈式 ...

同意冰岛观点, 过份追求本振稳幅对做一般收音机反而不利, 因为变频, 混频, 晶体管本身整个系统都是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被搞糊涂了!电路中,后面电源极性还对,前面极性好像反了。

电源是对 的,电路中前3个晶体管是9015PNP,图中的这3个晶体管e极箭头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