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铁芯电感制作音箱分频器吗?

楼主(2017-09-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三分频的低音部分,分在400左右,如果用空心电感,
耗费漆包线相当多,体积大,内阻也大,费用大。
只好用铁芯啦!
当然,铁芯声音肯定比空心声音差,
但可能不是太突出,或者区别不出。

网友:
有的(古董音箱有好几款都用),空心的体积大

网友:
用铁芯做分频器信号稍大信号就会严重变形、失真。解决办法是铁芯截面要大,并且只用半边铁芯,也就是只用“山”字形铁芯,而不用另“一”字形铁芯。
用铁芯、磁芯做分频器我全部都用过,总体上看两者,磁芯的稍好一点,变形较小。

网友:
产品机也有用的,比如著名的飞乐272收音机就是用的铁芯电感做分频。

网友:
        二分频就不必了空心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站在高保真的理论上讲,用空心电感要好于铁芯和磁芯,但是论音色的话,各有千秋

网友:
用心制作,两者应该不分上下。

网友:
铁芯不能用太多,合适就好,业余的不好控制,还是用空心的吧

网友:
我认为是流过线圈的电流过大时,铁心容易磁饱和,从而产生非线性失真

网友:
这个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先生你所说的这个原因,那么问题来了,电子管单端功放的输出变压器用的不也是铁芯(硅钢片)吗,它 ...

说的是这么个道理,不知为什么用铁芯的很少

网友:
铁芯电感存在大电流的时候会产生磁饱和现象,影响电感量而造成失真,在小功率态势下问题不大

网友:
不同的励磁电流下的导磁率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不错 进来都能学习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