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老话题,煲机到底有用吗?有没有可能煲机越煲越坏?

楼主(2017-09-07):
煲机在物理上是什么道理?有作用吗?大部分是心理作用吧。
既然可能将机器煲好,那么煲机不当会不会把机器的音质越煲越坏?

网友:
品牌功放出厂前都会定功率工作一段时间才上市场,买家买回去再煲也不会有太多改变了,如果更换了一些更高档次的电容电阻,那才需要煲一下。个人觉得煲喇叭才是重要的一环,真的煲过一段时间后,特别是低音,确实没那么硬而富有弹性。

网友:
摩机有摩坏的;

网友:
有必要。很多元件都需要老化一下才稳定,当然有些高档的元件,出厂就经过老化测试的。

网友:
煲机估计是民间俗语。如何煲,煲多长时间,有无科学根据?

但老化是必须的,参观过某国营大厂,生产的电路板,要放到高温室老化几十个小时,目的是早发现故障和不合格的产品,提高出厂合格率,减少返修率。

网友:
煲机不是煲质量,煲的是音质;
煲的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长时间放置会有轻微漏电,尤其是极间耦合dianrong对音质有一定影响。
如果使用固体电容则没意义。
电子管:有些新管出厂前未做老化,使用一段时间变化较大,需重调工作点(特指烧友)。
至于煲电线之类,施主着相了!

网友:
个人觉得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刻意去煲,享受每个阶段的变化。

网友:
煲机就象是热身运动,这样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

网友:
胆机还是可以煲的  刚开机的声音很硬  煲煲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属于老化过程。使产品更稳定。喇叭刚出厂,新纸盆比较硬。老化一下应该对声音有改善。。。就像新衣服比较硬挺,洗2次就软一点了。

网友:
精密电子设备都需要“煲机”,这在精密测量一行不是秘密。“煲”的时间越长越稳定,噪声也越低。

人耳也是很精密的,而且听力还与听见声音以后产生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音域之外的频率不一定能听出来,但有时候能感觉出来,例如次声,例如超声。

煲机的过程就是老化的过程,如12楼所说。电子器件所用的材料在制造过程中都会有晶格错位之类的微小误差存在,这些材料上的误差又是造成噪声的基本原因之一,老化过程有助于消除这些晶格错位。在精密测量设备中的这种老化产生的改进很明显,但在声频范围音响设备在老化过程中的音质改进,则因人而异。

网友A:
胆机 一开机的音质惨不忍听,热身半小时以后音质明显好转,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煲机?

另,喇叭是一定要煲机的,特别是是低音喇叭,玩音响的都懂的。

网友B:
很多仪器都有要求,开机多长时间后再使用,这也算是煲机吧。

网友:
煲机煲的是喇叭——让它尽快进入状态。
煲机煲的是你的权益——产品的三包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仪器都有要求,开机多长时间后再使用,这也算是煲机吧。

所谓的煲机仅仅是民间的叫法,仪器厂家只有要求预热,尤其是电子管仪器需要等到机内温度稳定了,工作起来各项指标也才能相对稳定,达到厂家设计的要求。像电台就是。至于厂家在机器出厂前会按照生产标准通电数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那是条件老化,即按照标准要求的环境条件通电考验,让有缺陷的元件提前出现失效,提高出厂合格率和用户开箱合格率。

网友:
真要扯到民间的说法,那么开机一段时间后再听,那段时间也叫煲机,一般认为,离上次开机的时间越久,需要煲机的时间就越长。当然,开机就听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谈扬声器的煲机,新纸盆,相对有些“生硬”通过煲机运动纸盆使其柔软音色“入耳”,这个细微的变化也是需要好的耳朵才可以得以体会。也许更多的是心理作用,不否认长时间的煲机后,''纸盆音色的变化,会明显。对于一些常年使用的扬声器纸盆会变得“熟”也就是纸盆老化了,我想这个音色不会被认可的。个人愚见短时间的煲机,不会有效果。

网友:
多少有些玄学的意思,电子机械不一样的,
用不着什么堡吧?发烧友精益求精之举,

网友C:
心理作用肯定有,物理作用更大

网友:
看到过一篇文章,讲有专业仪器测试音箱频响,煲过的和新出厂的基本没有差别····

网友:
除了胆机那是须要预热外,煲机基本是无稽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主观的东西越玄,你认为跳大神是骗人的迷信,但对相信的人,则真正可以治病。

这个说法也够玄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心理作用肯定有,物理作用更大

我认为也就煲耳朵~~~~~没必要特意去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真正弄到了"高保真"器材!

每个人感觉不同而已。

当年我的老款JBL MODEL4425录音室监听音箱12寸低音单元喇叭边,由于该死的南方珠三角梅雨天气,居然发霉烂掉了,找到代理换了原厂的12寸喇叭边,总共累计煲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当然你可以理解我心理作用在作怪。

网友:
对于性能不高的功放、音箱,煲与不煲意义不大。
所谓煲机,就是让机器尽快进入稳定工作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机 一开机的音质惨不忍听,热身半小时以后音质明显好转,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煲机?

另,喇叭是一定要 ...

好的胆机不会这样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所用元件质量较差,热稳定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东西怎么说?如果把老化过程算作煲机,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