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关线圈Q值的疑问

楼主(2017-09-07):
昨天用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测LC回路Q值,
用成品机拆下的磁棒天线对比自绕的磁棒天线(用0.07*20的纱包线绕),
测试同一谐振点, 同一输入大小信号下,
发现自绕的磁棒天线谐振波幅更高(約高1/4), 然后调高频率,
当波幅下降到原值0.7倍时, 成品天线却更敏感, 同自绕天线比约有3K的频宽差距,
, 很奇怪,到底那个线圈Q值更高??

网友:
这问题觉得很复杂,请各位大师解释吧。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我一个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家的Q值和频率没有关系?泡醋了吗?

Q值是鸡笼,频率就是鸡笼入边的鸡

网友:
自绕的线圈纱包线的股数可能比成品的股数多的原因吧

网友:
频率发生器+示波器的具体测量操作步骤是如何的,感觉这样测Q可能准确性还是稍稍差点,还是频谱分析sweep一下用游标和测量工具计算下准确吧。

网友B:
Q值这东西是个动态的东西,就象人负重走路一样,你仃着不走,象举杠铃一样,自然能负的重量最大,如果你要跑起来,刚背负的东西自然就不会有站着不动背的多了,你跑的越快,能背负的东西就越小,Q值也一样,负载越大,Q就越低,道理有点差不多,虽然比喻不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Q值这东西是个动态的东西,就象人负重走路一样,你仃着不走,象举杠铃一样,自然能负的重量最大,如果你要 ...

是的,Q值主要衡量的还是有效响应区间内蕴含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