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做磁环吗?

楼主(2017-09-07):
外径6㎝,内径4cm,高2㎝。

网友:
实践出真知,能不能用先试试看,不过我尽量用空心线圈,用习惯了就知道他的优点

网友:
仅从图片看不出什么。不好说。

网友:
这样不好说,实测一下吧,电感量和Q值,用数据说话。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变压器,属于低频,应该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属于低频磁环,线圈绕的很多,看标签像是自耦变压器,用于中波电路,损耗太大,效果不理想

网友:
像是自耦变压器,不适合高频工作。楼主最好亲自试一下效果。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不过声音会小一点。

网友:
可以的 不过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