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气泵热风枪与风扇热风枪哪个好

楼主(2017-09-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不应该从价格区分,设计原理是相同,依靠空气把电热量作用在元件处,因为出风风式不同,操作和效果就有些差别,850是气泵出风,风量不大,但是风的压力相比大,同时功率小,可以装细风嘴,而别的风机一般功率大,风压小,风扇一般设计成旋转风,靠扇叶转的方向或风口设计螺旋纹,一般出风柔和,风嘴大,所以说热量分散些,这也是有些人说850拆件快的原因,因为热量集中了,但是像拆手机尾插,很多人是用8205这种大功率风扇的,含有塑料件,大面积均匀受热

网友:
感觉气泵的好一点。
白光801有风压指示。

出风口有倒风片形成旋转风。

网友:
气泵的可以把电路板上孔里的焊锡吹出来,风扇式的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
我觉得气泵的好用。风力可以调节。

网友:
气泵的好用多了,风扇式经常拆不动而把周围的塑件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风扇的会拆不动呢?按道理说风扇只管送风的大小,不管加热的。

风扇风力不集中热量分散,把不该加热的也加热了。国外了牌子拆卸BGA等芯片我是没见过用风扇在出风口出风方式的。

网友:
气泵的噪音大,风扇噪音小,用着舒服,经常拆焊小件的话建议风扇的!!!

网友(2017-11-20):
维修用气泵的好 ,热量均匀 压力大。要变成旋风我(ˇˍˇ) 想~可以再出风嘴上做文章

网友:
明显气泵的好,风扇的只适合吹热缩管

网友:
气泵压力大

网友:
毫无疑问是气泵式,QUICK的856AD价格3000左右,非常好用,同样品牌的风扇式的只要几百块,只能焊一些小东西,差距巨大。

网友:
没有玩过这个 没有发言权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的了,拆修bga,还是用气泵的吧,用风扇的吹你会用的怀疑人生的。

网友:
气泵来的猛一点。。。。。。。。。。

网友:
气泵肯定好于风扇的!

网友(2017-12-23):
风扇的貌似可以更换风扇电机来加大出风量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要看你用在哪里

网友(2019-02-06):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从价格区分,设计原理是相同,依靠空气把电热量作用在元件处,因为出风风式不同,操作和效果就有些差 ...

但是像拆手机尾插,很多人是用8205这种大功率风扇的,含有塑料件,大面积均匀受热

如果装手机尾插焊接,8205这种大功率风扇的也最好用吗?

网友C:
小功功能强大应该适合热风枪。

网友:
我一直用气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功功能强大应该适合热风枪。

小功功能

请解释一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意思是小功率多功能[如带温度计或时间]的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小功率多功能[如带温度计或时间]的热风枪。

感谢支持和帮助,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