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升级改造 不知道发这里可以不

楼主(2017-09-07):
2年前买的燃气灶  老感觉炒菜火力不够猛  以前也萌生过换炉头的想法 ,但是当时没找到合适的 ,前几天终于找到了于是花了300块钱买回来了
点火脉冲  开关   以及外壳都是用的原来的  大概算下来也不便宜  所有都算上 也差不多买个同等功能新燃气灶了。

连接件

连接件

炉头支架

炉头支架

炉头

炉头

着火

着火

旧燃气灶外观

旧燃气灶外观

拆开的样子

拆开的样子

拆开的旧炉头

拆开的旧炉头

新炉头内部安装完的样子

新炉头内部安装完的样子

安装中 要摸胶

安装中 要摸胶

检查没问题开始安装

检查没问题开始安装

安装好炉头 支架 收工

安装好炉头 支架 收工

安装完点着火的样子 听声音很猛

安装完点着火的样子  听声音很猛

网友A:
   不能简单的看着火苗旺就觉得火力大,关键的是煤气要和空气完全的混合, 在放置锅具后 在合理的空间内完整的保持火焰温度  才能达到火焰的最高温度,  这里就涉及到了 煤气混合和 炉头结构的问题,   这类用射流方式加大供气增加火焰喷射压力方式的燃烧  在放置锅具后 锅底火焰形成无序乱流, 反而无法提高火焰燃烧的有效温度,虽然看着火猛  总结一句话   火大不一定效率高     其实吧 这种炉头的 热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原因就是 混合气体没有提前预热,常温空气在射流作用下直接从炉头底部快速喷入火焰   其效果和用水灭火的道理差不多。 还有一个 炉头 没有设计二次补气区域, 火焰的燃烧在锅底相对环境下 只能靠 一次射流混合的空气提供  这样 会增加 一氧化碳的 含量, 形成 燃烧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可以有,有套件名吗

九腔猛火灶头 ,  看自己家情况具体需要买那些配件。

网友C:
这个也能DIY?强!不过燃气还是要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能DIY?强!不过燃气还是要安全第一。

应该没什么问题  市面上卖的 估计不少也是个人小作坊弄的    ,我也是才发现  所有配件都能买到。我现在都可以自己组装贴牌去卖了  哈哈

网友D:
一个灶头9个喷气 嘴,火力一定很威猛。

九龙治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灶头9个喷气 嘴,火力一定很威猛。

嗯  比以前的是火力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火时怎么样?俺家的微火时就报警,很不爽。煎东西太难了。

只能适当小   太小了也会报警

网友F:
很好,DIY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的灶头很棒!值得高兴。其实我经常修理这类东西,灶头火苗弱是喷气嘴有杂质堵塞,用尖尖小剪刀扩口就可 ...

原来的灶头没有赌   只是觉得火不猛  胎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DIY的高手。

简单的  你看了也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简单的看着火苗旺就觉得火力大,关键的是煤气要和空气完全的混合, 在放置锅具后 在合理的空间 ...

佩服啊  什么都懂。我只是看网上现在新出的燃气灶都是这种灶头   评价也不错  所以就再次萌生了改灶头的想法。 这个灶头架我觉得高,但是和卖家沟通 他说他们就是厂家的  这种上进风的高度都是设计好的。当然我不是行家  也就信了 哈哈。

网友H:
这样改不知道效率怎么样,眼睛看不一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改不知道效率怎么样,眼睛看不一定准。

锅都是新换的    感觉是快了

网友:
还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灶头没有赌   只是觉得火不猛  胎带来的。

   还有一个  原来的炉头 不够猛  是不是液化气的减压阀不匹配?   或者使用年限长后  减压阀能力降低导致的火力不足?   如果是使用的管道燃气,  可能是喷嘴不匹配 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  原来的炉头 不够猛  是不是液化气的减压阀不匹配?   或者使用年限长后  减压阀能力降 ...

用的是管道的天然气   燃气灶我也不知道喷嘴是不是匹配。  买的燃气灶280元   这次光改买的东西就300元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管道的天然气   燃气灶我也不知道喷嘴是不是匹配。  买的燃气灶280元   这次光改买的东西就300元 ...

天然气的  最容易堵喷嘴,拆下来 用清洗剂喷一下喷嘴和阀体,  喷嘴稍微扩一下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的  最容易堵喷嘴,拆下来 用清洗剂喷一下喷嘴和阀体,  喷嘴稍微扩一下孔就可以了,

孔也可以自己扩大吗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也可以自己扩大吗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各种炉具 使用不同的气源,就是通过更换不同口径的喷嘴来适应的 ,总体结构不用更换,  能不能扩大 得看原炉的 风门调节情况,    在原结构性能良好的情况下,在最大火力状态调好风门, 看看风门的开度,如果开度小于或等于1/2 就能进行扩孔,  风门开度大于1/2基本没有扩孔空间,   首先要明白 怎样的风门是最佳的状态,  即在最大火力状态下,  风门开大, 空气进气量大,流速高  混合气偏稀, 炉头火焰从标准的蓝色变成浅蓝色,并且火焰根部飞离火孔,火焰甚至发出比较响的呼呼声;反之风门减小 进气量小 流速低,混合气偏浓, 火焰根部紧贴火孔,火焰颜色从 蓝色变成明亮的橙色, 火焰处于自然扩散燃烧。  而风门最佳位置在就在两者之间, 即  火焰没有明显的橙色火焰,根部没有明显的 脱离火孔,火焰的颜色呈现蓝色。  调好后 放上锅具观察, 如果火焰从刚才的蓝色变成橙色,  说明炉具二次进气设计不良, 需要进一步加大风门开度  有内外圈的炉具一般内圈的火焰 要比外圈开大一些,补偿放锅后的内焰缺氧程度,这样调节后才是最佳的状态  根据此时的状态 决定是否可以扩孔。

    扩孔 天然气炉具 一般备 1.0  1.1  1.2   1.3 1.4  1.5  1.6  MM 几个 钻头,  用最小的钻头开始塞喷嘴, 刚搞能塞进去的就是原来的口径,一般一级一级扩,  每扩大一次,看风门开度,当风门开度达到2/3附近 并且能获得最佳火焰的时候  就是炉具的极限,  阀体上有个最小孔, 这个孔径和内炉头喷嘴口径相等即可,   因为可燃气体的成份不稳定, 因此不可最求风门全开,必须预留一定的调节空间进行适应。

楼主:
感觉有点高深了  哈哈,我现在用的这个灶是不是没有混合气了  。要怎么看是不是效率高不高 怎么改进下?

网友I:
加个护火盘,火力大一半。

网友J:
改造得很不错,感谢分享,火力真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越来越崇拜无烟版主了!研究什么都那样精细到位!
我也是好鼓捣的人,搬家到楼房才接触天然气燃气 ...

版主的确是厉害!

对了  想起有一段时间我家的燃气灶火苗都是有点橘红色   觉得是燃气灶的问题  换了喷嘴 也不行,调风门也不行 。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变成蓝火了。我在想 是不是那段时间的天然气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造得很不错,感谢分享,火力真旺。

火力的确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个护火盘,火力大一半。

别提了!就是想加护炉盘引发的换灶头!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管道的天然气   燃气灶我也不知道喷嘴是不是匹配。  买的燃气灶280元   这次光改买的东西就300元 ...

灶具也是有火力大小规格的.早期一般折合2-3kw热功率.现在不少做到4kw甚至更大一点.
所以无须折腾玩弄.毕竟有安全之虑.
选购一个大功率的灶具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灶具也是有火力大小规格的.早期一般折合2-3kw热功率.现在不少做到4kw甚至更大一点.
所以无须折腾玩弄.毕 ...

我看网上卖这种灶头的都标6kw  甚至标7kw    实际使用效率到底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L:
你这个燃烧效率低呀,就算6kw的热值,效率50%的话也就是3KW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燃烧效率低呀,就算6kw的热值,效率50%的话也就是3KW

怎么知道的销效率呢

楼主(2018-01-17):
引用 网友M:
求教是否有无焰燃烧的产品卖?没有的话可否diy?

不好意思  我就是自己家的改造安装下,对这些并不懂。

网友N(2018-03-20):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管道的天然气   燃气灶我也不知道喷嘴是不是匹配。  买的燃气灶280元   这次光改买的东西就300元 ...

这种灶,批发价也就370元/台..都是用来忽悠不懂的老理姓的,呼呼的响.....

网友O:
火力真猛啊  不知道你这个是用的上面燃气?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灶,批发价也就370元/台..都是用来忽悠不懂的老理姓的,呼呼的响.....

声音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火力真猛啊  不知道你这个是用的上面燃气?

用的是天然气

网友P(2018-06-05):
燃气灶等厨具的利润比其他家电的利润都高。

网友:
一般家用燃气灶功率4--5KW

网友Q:
        家用的燃气灶炒菜火力都不够,为什么饭店做出的菜,在家里就是做不出来,关键就是灶的火力不够,厨师没有足够的火力,也是做不出好菜的,支持楼主改炉灶,不过排烟系统也要好,排油烟机也要安全高效才行。

网友R:
正品的燃气灶现在都能达到4.0以上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太客气了.功率大,你是想开餐馆?要那么大功率干嘛呢?功率大,往往效率就高不了.有一种叫内焰灶,符合你的 ...

我是自己家用  ,朋友来啦说灶不行  做饭不好吃,我也自己这样觉得。所以就自己改了一下 。内焰灶是什么样的?  淘宝网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你换了喷咀没有.不换喷咀,只换火盘是没多大效果的

就是调节空气进入的哪个吧。  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燃气灶等厨具的利润比其他家电的利润都高。

是不便宜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灶,批发价也就370元/台..都是用来忽悠不懂的老理姓的,呼呼的响.....

我在淘宝上能找到最便宜的要500多。还是一边是这种猛火  另外一边是普通的。批发价格一般咱们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说的那个叫“风门”。喷咀决定了阀门全开时的燃气流量。燃气流量不增加,热负荷(功率)是上不去的。

喷咀是开关吗   调节火大小的哪个。哪个调节火力的开关还真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正品的燃气灶现在都能达到4.0以上的功率了

这个功率要怎么能看出来呢   或者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餐馆烧油的炉头加上喷嘴,貌似火焰切割器,温度就上去了

我朋友说  饭店的罩一般开火 锅马上就变红。  他说的这种速度我的这个的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家用的燃气灶炒菜火力都不够,为什么饭店做出的菜,在家里就是做不出来,关键就是灶的火力不够,厨 ...

谢谢提醒。我也是觉得火力不行,影响效果。明明做炒菜出锅缺和炖菜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开关是开关。你搜“大气式燃烧器”,看那图片,就知道喷咀在哪里了。那图片我转不过来

我现在的这种好像根本没有进入空气。是不是要浪费燃气?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改造前的火焰,明显能看出内焰和外焰。改造后的,看不出内外焰(也可能是照片问题)。如果火苗长,容易 ...

我刚仔细的看了下应该是有外焰的,感觉外焰比较长

网友U:
这个好在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喷咀是决定气源,功率的关键

网友(2018-08-22):
价格不痱,爱好就好,但是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好在什么地方买的?

马 云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