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轮子转不动,变的很死,拆开看看,

楼主(2017-09-07):
前阵子下大雨,骑了很远,然后轮子就越来越死,,,基本手转不动,,无奈拆开看看,
还以为是轴承坏了,没想到发现定子和转子之间被厚厚的铁锈阻住了,还湿漉漉的,原来是进水了,赶紧处理。。。。

网友:
边盖上点密封胶应该就不会进水了吧。

网友A:
这种结构很难密封的,只要趟水就容易进水。

网友B:
轱 辘 修 好 没

网友:
怎样处理?讲讲处理过程。

网友C:
轮毂上排列的磁块掉下来没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轱 辘 修 好 没

就是很多锈,卡在轮毂和中间定子之间,分开轮毂,然后用布来回擦,处理干净后搞了点机油 擦擦,然后装上就好了,,今天下午骑了30多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毂上排列的磁块掉下来没见过吧?

听人说过,那个估计直接就卡死了。,拆开用胶粘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很难密封的,只要趟水就容易进水。

兔一圈704估计就行了

网友:
还好不是在行驶中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很多锈,卡在轮毂和中间定子之间,分开轮毂,然后用布来回擦,处理干净后搞了点机油 擦擦,然后装上 ...

很好的 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说过,那个估计直接就卡死了。,拆开用胶粘上吗

当时就随便胶上试了机,不久就扔了。

网友:
防水问题很重要,要做好防水密封。

网友:
我家电动车是用那种换完节温器涂在接口上的密封胶 密封的

网友:
前几天我媳妇骑的电动车前轮的闸块儿掉了,直接卡死,这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用W40 更好

网友:
打磨干净刷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