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九十年代的地球牌10波段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7-09-07):
一个声音小,除调频外其他波段无台…另一台调频状态下音量一直最大无法调节,其他波段能正常调音。
各位帮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补充电路图

补电路图

补电路图

网友A:
查各脚电压,极有可能有电容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各脚电压,极有可能有电容漏吧

目测没见明显的电容漏呢?根据电压来判断电容好坏这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