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熊猫SL-861-1收录机修理问题

楼主(2017-09-08):
朋友一台熊猫861-1收录机在小房存放20多年没动过 送给我 到手后拆开彻底清洗外壳 机芯线路板用酒精擦洗 [电源变压器不是原装 本机直流应12V实际近15V 录放开关也换过] 现在是中短波完全没台 调频有台指针位置准确 不稳定 调谐钮一动磕啦磕啦响 磁带A卡有声 严重失真 B卡完全没声音 传动皮带用安全套胶圈代用机芯转动有力 波段开关 电位器 功能开关用注射器注进酒精多次清洗 效果均不佳 求教坛友们 现在怎么办 从那下手 准备空联拆下泡酒精里洗一下  有图纸  盼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像这样的老机器要想正常使用,除了一般的外壳印版清洗等,还需要更换波段开关、功能转换开关,所有电位器等。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调整中频,录音机部分至少需要更换橡胶带。但是现在很难买到配套的元件。就是只有想办法进行适当的清洁清洗,其方法在坛里很容易找到这类帖子,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老机器要想正常使用,除了一般的外壳印版清洗等,还需要更换波段开关、功能转换开关,所有电位器等 ...

谢谢回复 你说的很好 配件基本买不到 只能清洗 光是一个波段开关拆下解体工作量都怕 怕装不回去 何况开关电位器很多  有坛友介绍可往里加点机油  我有缝纫机油  但一直没敢用过 怕洗不干净了更麻烦  其实就是个玩儿 两个喇叭箱还行 接到车机上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你说的很好 配件基本买不到 只能清洗 光是一个波段开关拆下解体工作量都怕 怕装不回去 何况开关 ...

是这样,往里面加机油并不是清洗,而是润滑,是延长其使用寿命。而清洗介绍最多的是一种叫“WD40"的清洗剂,我自己使用过就是家里面用来清洗瓷器等叫”威猛“的清洗液,效果也很好。方法是从印刷版拆下波段开关,将清洗液往缝隙里喷,应该是多多益善,完了保持一段时间,让它彻底浸透,来来回回拨动开关。然后放清水里充分清洗干净且晾干。用万用表各触点测量一下,好了就可以装机使用。这种方法是不用拆开来的。
坛里有这方面很多高手的介绍帖子,可以搜索查看。

网友:
不拍图全是空口对付,想解决什么问题就拍什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