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绿源64伏的充电机,绿灯了,无输出,求帮助维修

楼主(2017-09-08):
一个绿源64伏的充电机,绿灯了,高频变压器有丝丝的微响,无输出,输出线完好,怀疑时最右边,输出的三极管坏了,不知道型号
三极管中间脚接负极的输出线,一侧接控制级。另一管脚通过大功率电阻接变压器负极。现在是三极管左右两个管脚电阻是零。
用大功率npn的三极管可否代替,有修理过的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充电器输出一般接二极管(或双二极管),很少见接三极管的。
有一种防止电瓶接反,输出端是接可控硅的,未接电瓶时没有输出。

最好报上管子的型号。

网友:
绿灯亮,高压侧三极管叫,说明电路基本正常,先测主电容300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检查次级整流和滤波,最后一级应该是防止反接保护,是一个MOS管或者可控硅

网友:
输出一般只有快恢复二极管,有的有可控硅,图上看到两个TO-220封装且看到一个印标SCR1就是可控硅啊!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的。在其前端测量电压正常的话,可以直接插原来的电动车的。

网友B:
元件焊接面的照片拍得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充电器输出一般接二极管(或双二极管),很少见接三极管的。
有一种防止电瓶接反,输出端是接可控 ...

上边一趟写着 B1151 600   下边一趟写着B1141 查了一下是PnP的功率管,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一趟写着 B1151 600   下边一趟写着B1141 查了一下是PnP的功率管,谢谢关注

B1151 600是单向可控硅1.5A/6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焊接面的照片拍得很模糊。

网上找到的图片,我拍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一趟写着 B1151 600   下边一趟写着B1141 查了一下是PnP的功率管,谢谢关注

会不会是BT151?

楼主:
有可能,那个字体太小了,要对着光才能隐约看得见,要是单相可控硅,元件应该好找,PnP管子不好找,我在仔细看一看。谢谢关注
在淘宝上边查到了是bt151-600型可控硅,b1151的封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可控硅啊,单向可控硅。这个要输出端接入电瓶,才会导通可控硅输出电压的。空载是测量不到输出电压 ...

这个肯定是可控硅了,那我没有那么高的直流电瓶,接负载也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