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如何使大家绕制MF10万用表动圈百分之百成功的方法,可能对大家有益。

楼主(2017-09-08):
在指针万用表的系列里MF10的额定灵敏度是9.3uA是最小的电流,其他类型的指针万用表的额定灵敏度都在40uA以上,像500型的额定灵敏度是42uA,MF14额定灵敏度是160uA,MF35额定灵敏度是45uA。。。。。。等等,MF10万用表可以看到指针万用表MF10是一个非常难绕的动圈,故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上绕制MF10动圈成功的寥寥无几,到目前我看到有dengzeren2015和westwang这二位大师绕制成功。由于我去年才加入论坛,在论坛只能是一个小角色,论坛藏龙卧虎、大师云集一个学知识的地方,在这个论坛里我得益于老柳同志的指导,以及a8427116和sunstar126大师的批评指正,没有您们这些大师有些问题我自己就只能自己研究,这样就要多走弯路了,看似大师的话不好听实际是告诉你制作的方法,如焊游丝a8427116老同志批评指正,才多看书去理解它们的原理以及它们工作性能,你才能够在这个指针万用表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MF10这个动圈我用0.03mm(原动圈0.02mm,但是买不到)漆包线实验绕制不下20个,获得了珍贵的绕制动圈的资料,在大师眼里这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是一笔财富。虽然我和电器系列打交道40多年,但是我绕制万用表动圈这才刚刚开始,制作了好多套MF10的动圈模具确多数不能用,因为你没有理解这个万用表构造原理,故你绕制多少动圈你也不能成功。不懂吗,咱自己琢磨研究看资料呗。。。。。。我看了dengzeren2015大师绕制MF10的过程,我也按照这个制作模具,模具是制作好了,绕制的MF10的动圈根本不能用,这样来回折腾绕制,最终找到绕制的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我这个人认死理走了很多弯路,在论坛和大家讨论但是没有几个人来探讨这个绕制万用表动圈的精髓。。。。。。
要想让MF10的动圈绕制成功,模具是第一位的,找到问题的出处,对症下药手到病除。。。。。。绕制是第二关键部位,绕制过程中的浸漆是第三位,脱模具是四但是也是最难搞定的,中间的加热上油上腊等等都非常重要。。。。。。不说了。。。。。。上图。。。。。。不然人们闲啰嗦。。。。。。

楼主(2019-06-04):
我的电阻位置图

楼主(2018-07-21):
引用 网友A:
见识了,中学时对于能修表头的人非常崇拜。花钱修不起。

只有对指针表的青睐才可以去研究去修理她。。。

楼主(2017-10-11):
引用 网友B:
请教游丝怎样盘制复原?

我只是一个活学活用的人。。。。。。我给您照抄照搬一个。。。。。。您理解就可以把坏的游丝盘好。

楼主(2017-09-08):
这是调校的MF10满偏时10uA挡的样子

网友(2018-05-06):
引用 楼主:
您再重新大致来一下。。。。。。

        好吧就写个大概,首先说内阻对直流电压和电流档的影响,10表的电流档是以10UA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10UA档是表头的定值满偏,与电流档各档的分流电阻之和的50K电阻并联取得的,如果表头回路的内阻不对虽然能使10UA档达到要求,但整个表头回路的总内阻变了,多少会影响各电流档的测试结果,表头回路(含电流档各档串联的分流电阻)严格要求这一总内阻必须是3.50K。别忘了!10UA档还兼任了0.5Ⅴ档的功能,通过10UA档串入的分压电阻46.5K去实现这一档的另一功能0.5Ⅴ档,表盘刻度下有参数标准1V至100V档的内阻为每V100K,这是指针表中该表测弱电最大的优点,表头内阻变了会对越低的档位影响最大,而对高档的影响就小很多。
      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表头内阻对电阻档没有影响吧,这是指针表原理所决定的,对于电阻档表头只是一个能体现满偏的电压表头而以,当它满偏通过调零电位器指针到0时,我们认定它为"1",为什么没有单位?是V还是mⅤ?这个不重要!当表笔短路指针示值为0欧,此时表头测的是什么?是表内的参考电阻上的电压,便于理解我们以MF500表1欧档为例,这个表的表盘刻度中心值是10欧,那么这1欧档表内的参考电阻是多大?是9.4欧,为什么是9.4欧不是与刻度盘中心值一样的10欧?这是指针表特性所决定(x1档的工作电流达到一百多mA,在电流回路中有电池的内阻和线路、开关触点、表笔等电阻共计约0.6欧左右,以前的老表使用的都是碳性电池,这种电池内阻大约在0.5欧以上,而现在很多朋友给指针老表使用了碱性电池,这种电池内阻一般都在0.2欧以下,所以会造成电阻档特别是x1档的测试结果与实际阻值偏大,这就是电池内阻变小所造成的),参考电阻的9.4欧加上回路中的各内阻这一参考电阻就与中心值10基本相等了,当短路表笔时表头测量参考电阻上的电压为"1"(通过调0电位器调指针到0),我们再取一标准10欧电阻进行测量,指针就会指到中心值10欧位置,此刻实际上我们的被测量电阻是与参考电阻串联的,加在参考电阻上的电压被这测量电阻分去一部分,因为我们选的是10欧与参考电阻一样,所以参考电阻上的电压就变成了二分之一刻度指示,如果我们选用20欧的电阻去测量,那么参考电阻上的电压就只有三分之一的指示值了,因而我们看到的所有指针万用表的指示刻度盘都不是线性的,刻度右大左密都是这么一个原因,10欧阻值占去一半的刻度而20欧却只占三分之一,以此类推阻值越大占的刻度示值就越少,综上所述表头内阻与电阻档是没有关系的,我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如有错请大家指正,我们共同探讨。

楼主(2017-09-08):
这是绕好的表头电阻是1816欧,绕了1180圈,满偏是8.3uA,平衡已调好,表头非常灵敏。

楼主:
这是买的0.03mm漆包线,找的二盘626轴承是给这个线轴上安的,以防绕制过程中断线,上图。。。。。。

楼主:
这是制作的线轴架子以及0.02mm和0.03mm的对比

楼主:
这是制作的废品模具,这个是用亚克力制作的,根本不能使用以及一些绕好的动圈但是不能使用,在磁铁里蹭圈。。。。。。

楼主:
这些是制作动圈搞的无数实验品,这些实验品为了安装轴尖精确先安装在支架上再粘轴尖,费了很大的精力,到最后这些都已失败而告终。

楼主:
这是重新制作的模具,这个模具有了圆弧,已贴近表头铁心的形状,这个模具在0.1-0.3mm范围内可以变动,这个模具保证绕制过程中线包脱模具以后精确。

楼主:
这是绕制非常成功的MF10的动圈,以及和原来的对比。这个动圈在磁隙里有间隙不会蹭圈,通过安装实验非常好。

楼主:
还是用梯形尺安装轴尖,用502粘一次成功,还有修理的游丝。。。。

楼主:
动圈如果绕制的不精确,这个表头的平衡就不能调整,前二天发的这个虽然不蹭圈但是在表针的前面加了配重才能调平衡,加了配重表头摆动非常大,根本不能用。这就是这二个的对比。

楼主:
这是修理里面的一些地方

楼主:
这是内部修理了的地方。

楼主:
这是测试50uA挡的满偏电流

楼主:
这是测试100uA挡的满偏电流

楼主:
这是测试1mA挡的满偏电流

楼主:
这是测试10mA挡的满偏电流

楼主:
这是测试100mA挡的满偏电流

楼主:
这是测量的直流电压挡

楼主:
这是测量的电阻挡,5欧在线上

楼主:
这是*100欧挡测量的1K电阻在线上

楼主:
这是*1K挡测量的10K电阻在线上

楼主:
10K挡没有测量,一会从别的表上拆一个电池测量一下如何

楼主:
这*500V交流挡的测量的标准220V电压略低半个格,已经把电位器跳到家了,还是差半个格,如测量标准220V的交流电压显示是215-218V这个样子,但是在*250V是非常好的,我闲暇时量一下这个5M的电阻是不是变了

楼主:
最后上一个这个表的外观图,这是做的一次成功的一次实验,实验非常成功。绕制过程中一些技巧特别重要,“苦力活呀”

网友C:
有毅力、有耐心,爱琢磨,终于成功,很有成就感。

游丝能盘得这么圆,功夫了得,在坛里算得上高手了。

看了你的测试,基本恢复可用。
由于动圈加宽了,游丝是重新盘过的,不知道表头的线性如何?
可否用直流电压(或电流档)使指针分别指到表盘刻度的2、4、6、8、10上,看是否与实际电压(或电流)值相吻合。

有点不解:动圈线径粗,内阻小,要增加内阻,调整600欧电阻使表头总内阻(包含可调电阻)符合各档(基本档10微安)要求。你用了6.3K的电阻,是否太大了,超过理论值太多,或是你的纯表头的灵敏度提高了。

楼主:
绕制MF10成功,打破不能用0.03mm漆包线绕制的说法(必须用0.02mm漆包线绕制),这个动圈的厚度是0.7mm厚,原来的是0.5mm厚,虽然间隙减小到每边0.325mm,这个间隙也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毅力、有耐心,爱琢磨,终于成功,很有成就感。

游丝能盘得这么圆,功夫了得,在坛里算得上高手了。

这个6.3K的电阻串在表头只是增加表头的内阻,现在看没有影响到测量的精度呀。线性我用30V5A的电源测量了线性还可以的,在床上太乱了故没有拍照。

楼主:
对了,老柳哥,这个表头的上下轴尖的间隙放大了和哪些原装的表比起来,就是表头略摆动大一些,但是回位非常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毅力、有耐心,爱琢磨,终于成功,很有成就感。

游丝能盘得这么圆,功夫了得,在坛里算得上高手了。

重新拍照看看这个表的线性如何,很好吧。

网友C:
线性还行。定位2.5级的表,这样很不错了。
MF10游丝软,轴尖间隙稍大点没关系,调太紧了摩擦增大,会产生回差。

网友D:
干这个活要胆大心细,重要的是要眼睛好使,当然技术肯定要好

网友:
工匠精神!

楼主:
谢谢您,大家都是大国工匠。

楼主:
今天闲暇又把另一个有大红袍的MF10的动圈绕好了,也调校了又一个非常的表,下面上图。

楼主:
电阻挡*1,*10,*100都测试了基本在线上,只上图*1K挡的图

楼主:
这个有大红袍的表不错,已修好,有人要私信联系

楼主:
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这三个表都修好了,测量一下市电交流电的测试图。。。。。。

楼主:
上一个集合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还行。定位2.5级的表,这样很不错了。
MF10游丝软,轴尖间隙稍大点没关系,调太紧了摩擦增大,会产生 ...

现在这个表调到上下间隙有1mm多了

网友C:
1毫米的间隙太大了。用手指轻敲表盘,感觉指针略有【点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毫米的间隙太大了。用手指轻敲表盘,感觉指针略有【点头】即可。

我再往小调一下试一试看看回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这个活要胆大心细,重要的是要眼睛好使,当然技术肯定要好

虽然也老了,但是近视眼去了眼镜看近处非常清晰。。。。。。

网友:
不错,精神可嘉

网友E(2017-10-08):
我有块10表,线圈断线,能有偿帮我换个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块10表,线圈断线,能有偿帮我换个表头吗?

您付20元邮费给你一个MF10的动圈1200匝1.830千欧,你自己安装你的轴尖、指针以及游丝。。。。。。

楼主:
安装轴尖以及游丝和指针是精细活,安装错误一切前功尽弃。。。。。。

网友F:
没有功底这活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功底这活干不了。

没有多少技术活,只是要胆大心细手巧就行。。。。。。

楼主:
感谢版主MABOWEN您,我只是把我绕制过程告诉大家不能墨守陈规,没有0.02mm漆包线可以用0.03mm的漆包线绕制成功。我发觉只是必须尽量让动圈电阻大些,不然电阻挡误差要大,其余挡如交直流电流挡、交直流电压挡非常精确的。动圈的电阻的大小只是影响电阻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用梯形尺安装轴尖,用502粘一次成功,还有修理的游丝。。。。

请教游丝怎样盘制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