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收音机

楼主(2017-09-08):
最近仿制的   8911912[/attachimg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路图一并帖上来!

网友:
机壳做得非常漂亮,度盘怎么整的?希望能够给坛友们分享一下。先加分致谢了!

我也很喜欢弄耳塞机,还有个问题,这种壳子在哪里弄的呢?

技术方面,探讨一下:
(1) 1.5v电源的话,混频电路最好稳压,两个90硅管的PN节或俩4148串联即可;
(2) 图中只看到3个晶体管,两个TO92的,还有一个铁壳的(估计是3AX系列的),问题是,没看到检波二极管,那么就有可能是三极管检波,感觉管子数量不够啊?烦请楼主贴出电路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制作的不错,感谢分享,期待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很有特色

网友A:
金封管很粗实,很象是3AG66之类的管子。
那两个塑封管是当作二极管用稳压的吧。

网友:
拨盘是个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封管很粗实,很象是3AG66之类的管子。
那两个塑封管是当作二极管用稳压的吧。

那就搞不明白了,混频、中放、检波各需一管,不来复的话,低放或射随也需一管啊?
但是板子上面只看到仨管。。。。。
墨菲是把管子贴片了,装铜箔面了?

期待楼主来揭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搞不明白了,混频、中放、检波各需一管,不来复的话,低放或射随也需一管啊?
但是板子上面只看到 ...

你说的对。
我开始用手机看的,没注意细节。应该是三极管。

网友A: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金封管,又粗又短,我手中的只有3AG66是这样的,3AX系列的这么粗的好象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金封管,又粗又短,我手中的只有3AG66是这样的,3AX系列的这么粗的好象少见。

嗯,3AX的多数是细长的,21/31/81都是这样,偶尔有短粗的,但没这么大,25的就更短了。
我手里的3AX大部分都是外壳上漆的,少量的没上漆的AX也都锈迹斑斑,没这么亮。

细看机芯,还是不太明白。。。

(1) 猜测本振线圈后面应该有个塑封管(如9011或9018),这角度可能看不到。

(2) 最右边的塑封管应该是三极管检波,难道那个PNP锗管做低放或射随?偏执呢?

(3) 一级中放超外差至少要要俩电解,检波输出应该是少了一个隔直的电容。

要把机芯翻过来看

网友B:
以楼主的机壳,AA电池换成AAA的电池,还可以节约空间。。。。如果换成AAA大小的锂电(3.2,3.7,4.2V各种都有),会更给力。。。

另外,如果有TTF1(7*7)系列的本振和中周,合理布局印版,可以做成80mm磁棒+两级中放的小鸡鸡。。。10*10的中周也应该没问题

具体可以参照红星602的电路,坛友ljg312老师提供的(不知为啥,他被禁言了。。。。)

我仿制过红星602的电路(低放不一样,AGC略调),也是装在这么大的盒子里面的,参见:
【冬天,孵个一装就响的超外差小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7959-4-1.html

这个小鸡做成功后,我按照北极兵老师获奖的那个DIY组装大赛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59152-1-1.html)中介绍的方法调整好,可以收很多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楼主的机壳,AA电池换成AAA的电池,还可以节约空间。。。。如果换成AAA大小的锂电(3.2,3.7,4.2V各种都 ...

你这个调偏置板很有特色。记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调偏置板很有特色。记号了。

还记得不,这个板子是记号笔手绘的丝印。。。好像你点过32个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调偏置板很有特色。记号了。

最近用HX 108-2的电路画了个板子(低放简化,还是耳塞机),空了再装个袖珍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HX 108-2的电路画了个板子(低放简化,还是耳塞机),空了再装个袖珍机。。

看你给出的各级电流的数据,看来我的还是太大了,得再调整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给出的各级电流的数据,看来我的还是太大了,得再调整调整。

空间太小,怕自激,工作点调得小。。。

但最后还是没法避免。。。检波输出那里有问题,低段有时有啸叫。。。

太窄了也不好做屏蔽。。

网友:
很漂亮,也费了不少心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关注,昨天帖子没了,今天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机壳是自己用亚克力沾的,立邦用烙铁烤着自己掌握温度,然后找个直角弯成的,接口用氯仿(三氯甲烷)粘接,电路图是前辈们发的,我只是仿制,度盘是集成吊顶的吕板,用网上买的数字冲子冲的,线路板油漆笔描画,盐酸双氧水腐蚀,老师们多提意见,电路图

楼主:
先固定原件位置打眼,背面用油漆笔把眼之间连起来,干了以后用盐酸1份双氧水2份水3份溶液腐蚀线路板,收听效果在北京地区和别的收音机一样多,总电流3.3mA省电

网友D:
好手艺,工艺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工艺品一样

谢谢夸奖,它在我的心里就是工艺品

网友:
很漂亮的收音小品

楼主(2018-06-20):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关注,昨天帖子没了,今天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机壳是自己用亚克力沾的,立邦用烙铁烤着自 ...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路声音太小了,怎样调偏流能使声音加大呀?现在感觉声音不够用,安静的房间还可以吧,有一点动静就不行了,谢谢老师们指教,或者是怎样改改电路会更好

网友E:
用盐酸1份双氧水2份水3份溶液腐蚀线路板

盐酸  很难买得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路声音太小了,怎样调偏流能使声音加大呀?现在感觉声音不够用,安静的房间还可以 ...

减小R4的阻值,将GB4的电流调为3-5m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盐酸1份双氧水2份水3份溶液腐蚀线路板

盐酸  很难买得到了

化工商店都有卖,叫草酸

网友:
这么小巧的机子,还有点漂亮

楼主:
谢谢老师们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