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我绕的线圈电感1.5mh能用于中波吗?

楼主(2017-09-08):
0.5的拆机铜线做的,里面是双磁棒。

网友:
应该太大了,置顶帖里面有个计算网址,我级别不够,不能给链接。
我也是新手

网友A:
大了,根据你选用的可变电容选择。
输入不同电感和电容,即可算出最高和最低覆盖频率。
例如:
输入电感 230 uH,电容 400 pf,谐振频率是 0.525 MHz
输入电感 230 uH,电容 40 pf,谐振频率是 1.659 MHz
用一个18-372 pf 空气可变电容,加一个30 pf 半调整电容器就差不多了。

网友B:
绕的是干什么用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的是干什么用的线圈?

用的电机上拆下来的纯铜线。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了,根据你选用的可变电容选择。
输入不同电感和电容,即可算出最高和最低覆盖频率。
例如:

再换更粗的铜线可以减少电感吧?
或者减少圈数。
两根磁棒浪费了点。

网友C:
前面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根据不同的可变电容确定电感量,通常365P可变,用240微亨的电感量,你有电感表,绕到需要的电感量就行了,1。5毫亨,就是 1500微亨了,你说是不是太了点,前面回贴的内容你详细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根据不同的可变电容确定电感量,通常365P可变,用240微亨的电感量,你有电感表, ...

是太大了,明天我重新绕个试试啊。
谢谢。

楼主:
重新饶了个。空心的不用磁棒,电感也很高。
这回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马马虎虎,但绕线圈的前提是确定配用多大的可变电容,可变电容确定了的前提下再绕制相适合的电感线圈,而不是随便绕个电感量,满世界找可变电容,你这个绕制的时候,手头的可变电容是多少的啊,虽然我们也可以反推出需要的可变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