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免费给充了氮气,在外面修车说胎压低直接充了空气还安全吗

楼主(2017-09-09):
多年老司机不懂修车,3年保修期一直是4S做的,出保前给4S免费充了氮气,现在不在4S保养了,在外面检查说胎压低,直接给充了空气进去,这样混合着用安全吗?用不用把气放空重新充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太博学了,看版主的帖子真是长见识。

借卤煮宝地,请教下版主,老凯越水温总是上不去, ...

车子跑一圈后 熄火,  在热车状态下热 进行启动,发动机容易着车么?      或者用 电脑读一下 电脑水温数据, 如果电脑水文数据正常 而仪表不正常 那基本可以断定仪表问题, 如果 电脑水温和仪表水温差不多,都很低的,那可以检查一下水温传感器。    有些车有两个水温传感器,一个是发动机电脑用 一个是仪表水温用,  检查的时候别搞错了。

网友A:
      其实吧~   这都是谬传。

    你想 轮胎装轮毂的时候是瘪的还是硬挺的? 轮胎内的空间 不是空气么?  所以 不管怎样,轮胎内不可能是纯净的氮气, 4S店也没那资金去购买空气分离器来用单纯的氮气打气, 采购灌装氮气充气更不可能,  即使是 专业的汽车赛事 也没有用氮气给轮胎打气的, 顶多就是干燥除水后的压缩空气。

    其实轮胎打氮气 这个说法和 变压器的牛 称谓一样 从港澳进来并且被误传的,为什么叫打氮气呢??  改革开放初, 一些港商 带着香港技师来大陆投资开进口汽车维修厂,这里就要说到粤语的发音习惯了,粤语说发音简单明了, 并且不会出现歧义,那时候 人家已经使用气动工具, 各种气动螺丝批 气动扳手 都叫带个风字 ,空气压缩机, 叫 氮汽机   而 管道中的压缩空气就叫氮气    所以呢 从哪个年代开始给轮胎打氮气就这样高大上的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里面氮气超过70%.根据实测,普通家用氮气然并卵。

就是说4S让充氮气根本没多大用,要是专门花钱充氮气根本没必要,是这意思吧……

网友C:
空气里面氮气超过70%.根据实测,普通家用氮气然并卵。

网友C:
对,结果实际使用检测。纯氮气和普通空气(也是大部分氮气)在普通车辆上使用,对降温没有区别。再说是不是纯氮气还两说。你懂的!😊不用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结果实际使用检测。纯氮气和普通空气(也是大部分氮气)在普通车辆上使用,对降温没有区别。再说是不是 ...

明白了,4S的免费东西估计也好不到哪去,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这都是谬传。

    你想 轮胎装轮毂的时候是瘪的还是硬挺的? 轮胎内的空间  ...

版主讲了这么多,真是涨知识了,多谢版主解答!绝对是老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这都是谬传。

    你想 轮胎装轮毂的时候是瘪的还是硬挺的? 轮胎内的空间  ...

身为广东人并从事过很短时间的汽车小工还真不知道氮气机就是空气压缩机。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讲了这么多,真是涨知识了,多谢版主解答!绝对是老司机!!

你想呀  当年 (至少28年以前)人家香港老板在内地投资一进口汽车修理厂(其实也就是现在4S店的配置,当时国内汽修都还处于刀耕火种水平),  ,还专门修的是进口车, 大师傅一口的香港口音,你想想那种高逼格的状态在当年是不是特牛X?   技师也就是香港带过来的, 小工就跟着学徒呀,     某日, 大师傅对学徒用浓重的港普 左手指着身后刚修完试车回来停在角落的黑色平治(香港把奔驰叫平治)说到,这台平治前轮打够2.5氮气。  学徒 也不知道原因呀, 就知道高档车真够高级 打个气还得用氮气……    后来  学徒也成师傅了, 给小小学徒吹牛X的时候, 就摆谱了, 当年 老子修大奔的时候, 一水全进口工具,别不信 当年高档车打气都不一般, 不能用压缩空气,得是氮气, ……    再后来 小小学徒师成之后 又来 炒旧饭, 当年哥修车的时候 给车子打气都是用 氮气!  现在有谁知道?  岁月静好, 十几年后大陆汽车进入家庭,汽车服务雨后发展,  当年的一些江湖野史依旧在业内流行,  而你听到的 打氮气仅仅是这些故事中的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呀  当年 (至少28年以前)人家香港老板在内地投资一进口汽车修理厂(其实也就是现在4S店的配置 ...

哈哈哈哈,幽默哥!!你该专门设一个讲故事专栏,专门来讲这些野史新闻,绝对火爆,我们也能多一个饭后谈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身为广东人并从事过很短时间的汽车小工还真不知道氮气机就是空气压缩机。学习了。

80年代末你跟过 香港师傅修车 你就懂了,    你用广东话 说一下 氮气机和 空气压缩机(或者空压机),那一个更顺口? 你知了!

  当年 我住的大院 一边是 军分区, 一边是X运输车队, 两个大院来往容易  小孩也都经常到处跑,当时 运输车队就通过一些中间人联系到了香港港资, 这样就利用车队的地皮 搞了个进口汽车修理厂,当时那个汽修厂属于三资企业, 内部装修和 配置 非常高大上, 和车队自己的修车厂比起来真是 明显反差。里面技师经常用 港普安排小工修车, 所以这些词汇经常听到,  当然了这些汽修厂也是为某些机关和隔壁军分区的高档小车服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幽默哥!!你该专门设一个讲故事专栏,专门来讲这些野史新闻,绝对火爆,我们也能多一个饭后谈 ...

新人吧?   呵呵 本版的回帖只要能带故事的,基本都带!  不信去查哥的回帖和帖子。

网友E:
看电视上,有个牛人用嘴把轮胎气打满,那不是加二氧化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这都是谬传。

    你想 轮胎装轮毂的时候是瘪的还是硬挺的? 轮胎内的空间  ...

版主太博学了,看版主的帖子真是长见识。

借卤煮宝地,请教下版主,老凯越水温总是上不去,开几分钟后水温一直维持在一格多一点,达不到2格(中间)。

刚启动怠速摸大水管是热的,以为是节温器故障,换了节温器,问题依旧。水箱散热扇开一会是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子跑一圈后 熄火,  在热车状态下热 进行启动,发动机容易着车么?      或者用 电脑读一下 电脑水温数 ...

多谢版主周末回复,热车状态启动没感觉困难。

如果是行车电脑水温传感器故障,长时间行车有啥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可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周末回复,热车状态启动没感觉困难。

如果是行车电脑水温传感器故障,长时间行车有啥问题?

如果水温传感器故障,  导致电脑读取的温度不在标准值  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冷却系统没有问题,实际水温正常,但是电脑水温偏低,这样就会给发动机电脑一个错觉,发动机工作于冷车状态,这样油耗会偏高, 而实际的水温也会被动的拔高, 风机不工作  甚至会导致水箱开锅  更严重的就是缸垫蹿气窜水 后果比较严重的,  建议还是 检查为好。

网友:
没问题,可以充

网友:
来听超版开讲座啦,绝对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水温传感器故障,  导致电脑读取的温度不在标准值  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冷却系统没有问题,实际水 ...

多谢版主,我还是去修理厂检查下吧,免得十一扔高速上。

网友:
应该没事,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视上,有个牛人用嘴把轮胎气打满,那不是加二氧化碳吗

还是氮气多吧,就是氧气全变成二氧化碳也才百分之21

网友F:
不能的,混合以后会爆炸的,要么还充氮气,要么抽完后充空气,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能混合在一起呢?
你付美元时,里面混几张RMB行不行?

网友:
氮气、空气的导热系数相差无几。
再进一步,最好充氢气,因为氢气导热系数最大。大一点的发电机不都是用氢气冷却吗?
常见气体导热系数见下表:
气体        导热系数       气体       导热系数
氢气        0.163         一氧化碳         0.0226
氦气        0.144         二氧化碳         0.0137
氩气        0.0173         甲烷         0.0300
氖气        0.0455         乙烷         0.0180
氧气        0.0240         丙烷         0.0148
氮气        0.0228         乙烯         0.0164
空气        0.0233         乙炔         0.0184

网友:
加氮气基本不含水分  热胀冷缩小   不经常跑两三百时速的基本没卵用

网友:
空气即可,氮气不氮气的我觉得没啥区别。

网友:
    使用氮气最大的优点是保护部件,不会产生氧化反应,其它的特性和空气没有两样。

网友(2018-08-24):
满大街跑的车有多少是去刻意充氮气的?

网友:
充氮气是因为热膨胀系数小

网友(2018-09-24):
我们实验室yo有高纯氮钢瓶,氮气的好处在于轮胎内部不容易起化学反应,水分也少。普通空压机水还是不少是

网友:
凑合着用吧,真正充氮气是需要抽空加气,或者重放几次后再加的,不必太认真

网友:
有可能就是普通空气,车是用来开的,不要那么纠结

网友:
氮气就是要他的稳定性,膨胀系数小,用在轮胎上面浪费了。楼上的说混合在一起会爆我就呵呵了。

网友(2019-08-23):
慨念上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的,混合以后会爆炸的,要么还充氮气,要么抽完后充空气,两种不同的东西怎么能混合在一起呢?
你付美 ...

混合爆炸啥意思?空气里面含有78%,你见过空气爆炸吗?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深圳管空气压缩机为风机,流水线上的气动螺丝刀叫气批,卸轮胎的大气动螺丝刀叫风炮。

网友(2021-01-18):
据说氮气冬天降温胎压变化小,热敏感低,不过充氮气需要先抽真空的,再充入氮气,而不是直接充氮气

网友:
我给轮胎充的是含有78%氮气的空气。

网友:
没打过,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
高浓度氮气属于惰性气体。因为无氧且几乎不含水份不含油,其热膨胀系数低,热传导性低,升温慢,降低了轮胎爆胎几率。有钱的话还是可以上的。这有科学依据的。

网友:
这玩意感觉和现在的某些高科技一样,属于智商税吧!
以前朋友搞维修,在摩托车上面充过一年多时间,感觉不到啥效果
  个人感觉,别喷我哈!!!!

网友(2021-02-22):
氮气好处就是膨胀系数小,现在自己充的空气,铁将军的胎压显示,冬天2.3夏天能到2.6,夏天跑的时间长能到二点八九!

网友:
涨知识啊,有些东西整的人迷迷糊糊的

网友:
氦气没什么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