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了个厨房电器断路器

楼主(2017-09-09):
昨天傍晚,要做晚饭了,热水机、抽烟机、电冰箱都没电了。打开开关柜一看,厨房跳闸了。按下复位鍵,仍不能合上,于是拔掉所有插头,还是合不上。用万能表测插座及线路无短路、无漏电,只能怀疑空气断路器或漏电断路器出问题了。查看型号:DZ47LE-63 C20(这是一个空气断路器与漏电断路器联一起的断路器)。
跑了四家五金电器店才买到,前三家都只有单独的空气断路器或单独漏电断路器,只有最后一家有这两个联在一起的断路器。
换上后故障立马消除。

网友:
现在的空开太次,

网友:
不就是漏保开关呗。

网友:
现在空气开关是触点接触式,容量余量又不足,电器负载重了一些,开关次数多了些,就容易出故障,及时更换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否则会出事故的

楼主:
可能是漏电断路器控制电路中的电子元件损坏了

网友A:
20A的漏保空开常见!但里面可没有电子元件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的漏保空开常见!但里面可没有电子元件噢!

你说的是DZ47-63 C20 这是空气开关,里面是没有电子元件。而DZ47LE C20是漏电断路器,里面有一块电路板,是控制电路,应当是一个晶体管开关电路,一旦用电电路电流过大,开关管导通,使电磁开关吸合从而推动空气开关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DZ47-63 C20 这是空气开关,里面是没有电子元件。而DZ47LE C20是漏电断路器,里面有一块电路 ...

DZ47微型断路器拼装DZ47LE漏电脱扣器附件后组成漏电断路器,漏电保护部分只对相、零线对地漏电动作;短路和过载保护依靠断路器部分的双金属片和电磁脱扣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DZ47-63 C20 这是空气开关,里面是没有电子元件。而DZ47LE C20是漏电断路器,里面有一块电路 ...

损坏的漏电断路器,我估计是电路板上的97A6可控硅击穿所致,断路器一经合闸,分励脱扣器立即得电吸合衔铁,断路器立即分闸;这种情况我遇到一些。还有的是由于抗干扰电容失效或开路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DZ47-63 C20 这是空气开关,里面是没有电子元件。而DZ47LE C20是漏电断路器,里面有一块电路 ...

你的分析不完全对,请参考第8楼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DZ47微型断路器拼装DZ47LE漏电脱扣器附件后组成漏电断路器,漏电保护部分只对相、零线对地漏电动作;短路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Z47微型断路器拼装DZ47LE漏电脱扣器附件后组成漏电断路器,漏电保护部分只对相、零线对地漏电动作;短路 ...

谢谢您分析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坏的漏电断路器,我估计是电路板上的97A6可控硅击穿所致,断路器一经合闸,分励脱扣器立即得电吸合衔铁 ...

谢谢您分析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析不完全对,请参考第8楼的描述

谢谢您分析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