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9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7-09-09):
如题,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们339接收机图纸里36k2的波段开关反应到面板上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A:
我看,应该是"自动增益"开关,你拨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自动增益"开关,你拨动一下?

多谢坛友指点!我最近弄了一台339的机器,还没来得及细看,只是简单通了下电,无声!正准备检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应该是"自动增益"开关,你拨动一下?

感谢!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