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1540C示波器

楼主(2017-09-09):
横河1540C  如图故障 帮我分析分析  什么原因  我插得是220V电   是电源高了还是主板坏了啊  确定是主板问题我就当配件机出了  谁需要拿走吧  最好是能修好自己用

网友A:
河南朋友,我想要,正好缺一台,就是不知能否修好,多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河南朋友,我想要,正好缺一台,就是不知能否修好,多钱出。

我也不知道啊  你看着给被

网友A:
200块可以吗。我是北边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块可以吗。我是北边邻居。

不,有点太便宜了

网友A:
不要紧的,自己折腾一下吧!机器有vga输出口,接上显示器看一下,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紧的,自己折腾一下吧!机器有vga输出口,接上显示器看一下,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不好搞了。

嘿嘿,谢谢啦

楼主:
老师们 提供一下宝贵意见呗  不知道在哪下手了

网友:
多少钱出?

楼主:
4,500吧 当配件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