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粗纯铜线LC线圈,刚弄的。

楼主(2017-09-09):
太粗了,很费劲,真不容易搞,手都快没知觉啦。

楼主:
汽车启动器电机里面的铜线。品质不错可以支持几百安的启动电流。

网友A:
这线圈用在中波q值不高

网友B:
线粗可改滑动式的! 电感量245至250最好,拆一圈试一试,配365PF空连,天、地线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圈用在中波q值不高

为啥不高了,粗线电阻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启动器电机里面的铜线。品质不错可以支持几百安的启动电流。

此铜线电磁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粗可改滑动式的! 电感量245至250最好,拆一圈试一试,配365PF空连,天、地线不可少!

我正这么想了,等我再拆个电机的扁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这么想了,等我再拆个电机的扁铜线。

扁铜线没试过!注意!!!千万不可破坏绝缘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这么想了,等我再拆个电机的扁铜线。

扁、粗线可以试验短波和调频矿机!

网友:
电感量还是偏大,有240微亨就行了,再拆掉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圈用在中波q值不高

我也等着下文呢,你说不高也总得有个理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不高了,粗线电阻小

中波还是多股沙包缐最理想

网友:
先做起来,估成功再说,铜线,李北线都可以,性能 有些差异也不用多想,做成功,弄个声就行

网友:
建议把它做成滑动式的,上机亲历一下效果。

网友:
现在物资不缺乏,少走弯路

网友:
多股线的表面积大于单股,对高频有利,感生电流有多大?微安级的电流应不用考滤载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还是多股沙包缐最理想

谢谢,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还是多股沙包缐最理想

在特定的场合下,之所以不使用单股铜线,而使用多股纱包线或多股漆包线,是人们知道了电流在导体中流过时的“趋肤效应”使然。

网友:
如果多些,用来自改电动车电机线,很给力。单线电机

网友C:
看到楼主的电容电感表,一直以来没有下手购买。今天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电容电感表,一直以来没有下手购买。今天买了

我买的是二手的。几十块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二手的。几十块钱。

我买的新的 也是几十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新的 也是几十块呢!

挺好的,赚到了。

网友D:
应该看一下陈宪文的文章,线圈做成脱胎的,直径再加大一些,Q值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看一下陈宪文的文章,线圈做成脱胎的,直径再加大一些,Q值就上去了。

这个应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