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钥的维修

楼主(2017-09-09):
公司报税用的密钥接触不良,一直要靠手按着才有用,一松手有时就不行,这次就彻底没用了。由于申请更换密钥需要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而我们的法人代表远在外地,极少来公司(有多个企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开原来就用胶带缠绕的密钥,仔细检查,原来是USB接口脱焊了,接口与板基松动,几乎要掉下来了。这个应该不算难题,电烙铁伺候,先将接口的两个金属固定脚焊牢,再准备将里面四个脱落的连线焊上,谁知烙铁一上,焊锡一收缩,两点之间竟然相距2-3毫米,原来是靠焊锡搭桥连接的,如此坑人的设计!

由于位置小,加上眼神不济,焊了半个多小时,一根连线都没有成功“搭”上,烙铁头反而烧死了几次。午休时想用铜丝来搭接,考虑接口里面位置狭小,又无放大镜辅助观看,估计也很难成功。继而一想,还不如用一段USB线来外接,于是剪了一段坏鼠标的接口,用万用表测好线序并标注好位置,先将剪好的线头上锡,再焊接到密钥上。

最后再用胶带包扎。

这是修复后的密钥,带了一根长尾巴。

上机报税测试,密钥没有被反复焊接烫坏,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楼主的焊锡功底有待提高。

网友:
非常好的办法,自己修复,省了不少麻烦,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艺不压身,技艺高超。

网友B:
带在身上很不方便了吧?

网友:
这种焊点不用几分钟就搞定了。话说俺用的白菜白光就没有烧死之说

网友:
五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在身上很不方便了吧?

就在办公室内使用,不需要携带的。不过多出一段“尾巴”,使用会不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焊锡功底有待提高。

人老眼花,点上了就是,若是在家里。工作台上有放大镜就会好点。

楼主:
开始想照原样用焊锡搭桥连通的,折腾了很久不得不放弃,后来确定用外接线就容易了,确定了线序之后,剪线头、上锡、焊接,确实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C:
干嘛不把原来的USB直接去掉呢,看着就整齐多了。

网友:
还延长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想照原样用焊锡搭桥连通的,折腾了很久不得不放弃,后来确定用外接线就容易了,确定了线序之后,剪线 ...

你可以截取一段导线作为搭桥的基础,这样就很好操作了,没有载体,想单纯的用焊锡搭桥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截取一段导线作为搭桥的基础,这样就很好操作了,没有载体,想单纯的用焊锡搭桥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底

因为位置狭窄,加上眼神不济,用小段导线连接难度也不小,导线容易跟着烙铁“跑”,不容易准确定位。

网友:
USB线剪短一点呢,留这么长也没用看着还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把原来的USB直接去掉呢,看着就整齐多了。

试过,旧接口可能有倒卡,把锡熔开后拿不出来,所以只好将就着,对连线头也可以直到保护作用。

网友:
用线弯个L搭在焊点处一烫就焊上了,然后用指甲钳把长出的头剪掉就是了,现在不是焊上了么现在把线在焊点处剪掉就是了,这拖个尾巴太难看啊!!

楼主:
现在外接线是焊在线路板上,与旧接口没有连通,旧接口的焊点在里面,烙铁伸进出还有点困难。

网友E:
把USP插头先焊取下来。翻过来就可以发现四个引脚接头了。分别焊上细铜线。加长引脚褪。下面就不要我说了吧。还焊接不上。你真的好好学习焊功夫了!

网友:
到处都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USP插头先焊取下来。翻过来就可以发现四个引脚接头了。分别焊上细铜线。加长引脚褪。下面就不要我说了吧 ...

谢谢提示!已经能用了,暂时就不想继续折腾了,等下次损坏再说吧。

网友:
烙铁温度偏高,找段细铜丝或是漆包线搭焊

网友:
把U盘固定好应该就好焊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和积极出主意,发此贴主要是想说明一点,遇到难题可以绕道走,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不一定非得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虚焊,不会维修的往往得多花钱,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是某网友给自己的父亲手机尾插,带个尾巴,这是第二次见到的高人焊接功夫。

网友:
厉害,牛,手艺真好

网友:
赞一个有技术

楼主:
技术谈不上,只是敢动手,死马当作活马医。也只是侥幸,芯片正常,仅仅是接口脱焊,所以容易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