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老收音机增加FM的方法

楼主(2017-09-09):
我的这个红旗804收音机没有后盖,收音机工作正常,声音非常好听。
现在试验增加FM的方法。
目前淘宝上便宜的四联有270P的,我就用这个。好点的四联,有坛友推荐是CBM443BF-2AB2B,不过这个淘宝上比较贵,要15元这样。我用便宜的。但是安装孔距离略小,要改下原来的安装孔距。
此外,我的四联容量变化方向与原来的双联方向相反,还要更改绕线方向。

我使用一台TA8127芯片的收音板,原来是好的,拆除了调幅部分和功放部分。由于这个原来是袖珍收音机,用小喇叭,频带比较窄,因此要更换TA8127的音频输出电容,从0.047u改为10uF电解,这样804的喇叭的效果就出来了。
四联的引线要尽量短,整个收音板要加退耦电路,我用20欧电阻加100uF电解。

AM/FM的切换采用单刀双掷开关在音量电位器处切换。这个开关我还没考虑好安装在哪里合适,似乎要买了推推开关要好看点。

天线共用原来的天线。

安装的问题,电池没地方放了,要用5号电池。

IMG_20170909_075635  IMG_20170909_075646  IMG_20170909_080716  IMG_20170909_081818  IMG_20170909_154704  IMG_20170909_154708

网友:
这种长轴的四连很少见,那买的,804加上FM,完美了,搅的我也心动。

网友A:
AM,FM同时通电吗?
电池能用多久?
装个18650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FM同时通电吗?
电池能用多久?
装个18650可充电

AM/FM同时通电,懒得分开了,FM小音量时总电流32mA。

网友:
或者看看能不能换个三波段开关。

网友:
调谐指示怎么改?

网友:
改的不错,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电调收音板装入,改一下或加入波段开关就成。

网友:
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就可以实现AM,FM电源部分切换,这样更省电。

网友B:
这种长柄四连可从早期的收录机上拆,

网友:
赞! 这机好紧凑啊! 手艺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长柄四连可从早期的收录机上拆,

没错,收录机上的就是长轴的,我拆了个CBM443BF-2AB2B

网友:
可惜了,把个老机改的不门不类,随便一个手机就听调频了,还用改老机

网友:
嗯,想法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收音机换了可变,中短波要统调吗,另外这种四连的脚怎么区分是接中波和调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换了可变,中短波要统调吗,另外这种四连的脚怎么区分是接中波和调频的

肯定要统调的.
四连要用电容表测量下,或者看里面,片片少的就是容量小的

网友C:
统调只要调频率覆盖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统调只要调频率覆盖就可以了吗

还有两头的灵敏度要调.

网友D:
就是不知0.047uF换10uF后高音效果怎样?印象中大容量电解电容高频特性会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0.047uF换10uF后高音效果怎样?印象中大容量电解电容高频特性会差些。

肯定会差点,看个人喜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会差点,看个人喜欢了.

哦,抱歉看错了。原来是变压器耦合输出,如此是我过虑了,以为纯电容传输的OTL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