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怎么玩?

楼主(2017-09-09):
(图片)

网友A:
这就是个光电倍增管。听坛里以前老师说,这样在明光下放着,这管已经趋于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光电倍增管。听坛里以前老师说,这样在明光下放着,这管已经趋于要坏了。

是吗?那赶紧装盒子里。

网友:
这种管子用的时候也是装在容器里的。

网友B:
光电倍增管在收音机和功放里面毫无用武之地了!再说这个东西不能见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倍增管在收音机和功放里面毫无用武之地了!再说这个东西不能见光的!!!

“见光死?”,见光就坏掉吗?

网友:
要保存在暗盒里面,一旦见了强光灵敏度会急剧变低,不过一般玩玩还是没问题的,可以做个光度计,能测微弱的光,比如晚上无灯的地面亮度,星星的亮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光死?”,见光就坏掉吗?

这个东西包装都是不透光的,短时间在光线不强的时候还可以,长时间室内外的光线照射基本就废了

网友:
真长姿势!听大家一说我知道怎么玩了——砸了玩...

网友C:
重复一下几天前的回帖。
要认识光电倍增管,首先要了解光电管。光电管的阴极不同于电子管 采用的是光电阴它极是由电子逸出功很小的碱土金属制成的。当光射在这种阴极上时就产生光电发射。光电管可以制造一种专门显示从红外线到X射线范围内的电磁辐射的管子。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电影放映机里面的配音。在通讯工程 中光电管常被用在需要能对交变光通量光灵敏的感光元件的设备中,例如用于传真电报机中。
二极的光电管灵敏度也还是比较低,在大多数情况下光通量非常小甚至不到百分之几流明,因而在光电管阳极产生的交流电流只有十分之几微安,这样就需要用电压放大器。负载电阻的大小与光通量变化的最高频率有关。前前后级得电容也影响最高频率。因此就 引入光电倍增管例如用一个十级的倍增管可以得到 20mA/流明的灵敏度。有如高压 1000V的光电阴极灵敏度15mA,一个十级的倍增管总灵敏度为4A/l流明。
印象光电倍增管可用于测距仪。光度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一下几天前的回帖。
要认识光电倍增管,首先要了解光电管。光电管的阴极不同于电子管 采用的是光电阴 ...

谢谢于版主讲解。

楼主(2017-10-21):
顶给北方电子朋友看

网友:
35 mm电影 放映机是光学录音,用的是光电管 ,光电倍增 管主要是仪器用,使用寿命很断 ,

网友:
我也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