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雅马哈电子琴的坛友吗?

楼主(2017-09-09):
1   雅马哈38电子琴,
     所有功能正常,只有F=4不响,几个F都不响。自动韵律也有。何故?
2   卡西欧670  功能正常  但声音很小。自己听都吃力。
    请修过的坛友指点,再就是电子琴好修吗?

网友:
没接触过电子琴

网友A:
第一个,得有电路图,查键盘编码线路,和F相连的总线,估计是虚焊。第二台,应该是功放烧了,或者检查喇叭是不是磁钢开胶了,导致喇叭振膜不能活动

网友B:
  雅马哈PSR-38是一款经典的电子琴,能保存到现在的很少了。你的琴F白键按不响,如果是单个键不响可以修理好的;把按键(琴)里面的(开关)导电橡胶用医用酒精洗洗,或涂导电液,碳精粉薄薄的涂一层。这种方法管不太久,建议换新的导电橡胶。要是多个F键不响就是这一组F键的共连印刷铜箔有断路或霉变现象,清理后可以解决。
  卡西欧CT670电子琴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有些元件老化,失效造成音量小,音效差,检修时最好换掉其中的电容,晶体管,电位器,功能按钮开关保养一下。拆机开盖后每拆一步要拍照,插接件做好标记。
  这事不能慌忙,胆大心细,千万不要弄坏了零部件,不然想配就难了。

网友C:
闲着无事又把十一年前未曾修复,当时考虑到比较专业发帖在中国电子琴论坛,去年翻出再修也未果的雅马哈电子琴重新分析,此间得到许多热心朋友的帮助指导、特别是朋友kingfish还热心提供资料给我,在此一并致谢,因为测试电压、震荡波形都正确,有网友分析是主芯片坏了,我因此把它束之高阁,昨天再次翻出折腾,心理想主芯片应该不易损坏,逐点测试对地电阻,发现主芯片下面有一瓷片电容脱胶,原来也发现的,但没有霉变、腐蚀现象也就没有管它,昨天看到有绿油膜破损想测测是否会开路,其实就是随手测也不抱希望,但就是这一测找到了问题所在,有两根走线不通,再次确认后赶紧飞线,试机终于听见喇叭发出了声音。
以上是发在隔壁论坛的帖子,可以搜索“Yamaha PSS-450电子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得有电路图,查键盘编码线路,和F相连的总线,估计是虚焊。第二台,应该是功放烧了,或者检查喇叭 ...

感谢老兄指点, 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雅马哈PSR-38是一款经典的电子琴,能保存到现在的很少了。你的琴F白键按不响,如果是单个键不响可以修理 ...

感谢老兄指点
38琴成色很好。总想修好玩。
670看了。功放部分很复杂。没图找不到输出电容。
仔细修修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着无事又把十一年前未曾修复,当时考虑到比较专业发帖在中国电子琴论坛,去年翻出再修也未果的雅马哈电子 ...

感谢白象兄,提供经验。

网友:
我有一个电子琴也是类似故障,有时间翻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电子琴没有修过,希望可以多学习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