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nwa EM-3000II原理图

楼主(2017-09-09):
如题,很想研究一下三娃 指针万用表工作原理,百度搜了无果,不知道哪位有此原理图,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EM-3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表盘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这种表,下面的图是坛里的:

网友:
前几日收坛友一块EM3000故障表,故障排除后,测试感觉线性稍差,指针末端偏大,不知道是设计之初就这样还是使用不当导致,由此想起自己用运放改的10表,同样也是这样的线性,换过几个表头包括完全正常的14表头,故障依旧,EM3000感觉精度不如MF63.功能够全,有别于其他指针表的功能有:1M欧姆档,DC0.1UA电流,有波形输出,有蜂鸣器,有正负电压测量,有AC,DC12A电流档。有电源闪烁指示。

网友B:
再让朋友们看看我改的运放10表,线性和这个EM3000完全一样,都是末端偏高,请各位大师指点,如何调整线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让朋友们看看我改的运放10表,线性和这个EM3000完全一样,都是末端偏高,请各位大师指点,如何调整线性。

指针表的线性很难调整,不同的表头有不同的线性特性,于是就对应的有不同的表盘,MF10型表的表盘就分几个号,分别有①、②、③等等,①号表盘的刻度相对最均匀,②号前段稀疏,后段稍密点,③号前段更稀疏,后段更稍密点......,市面上②号表盘居多。MF14和500型表也同样是这样。
我也改过很多运放表头到MF10型表、MF14和500型表上,挑选不同的小表头就能获得不错线性,如在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0578-2-1.html ”中27楼用的一个小表头和MF10表的②号表盘就配合的相当好。
对于内磁表头有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可以适当调整线性,就是用小强磁铁放在表头不同的地方来改善线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的线性很难调整,不同的表头有不同的线性特性,于是就对应的有不同的表盘,MF10型表的表盘就分几个 ...

感谢朋友的回复和详尽的解释,我就是按照您的方案改的,中间换过多个表头,换过多个运放,还是没有一丝改变,用正常的10表头恢复到10表身上,线性又没问题,不解?不知道您改的线性如何做到那么完美的?按照您的建议,有时间我再试试小表头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朋友的回复和详尽的解释,我就是按照您的方案改的,中间换过多个表头,换过多个运放,还是没有一丝改 ...

也可能开始我换的那个表头运气比较好吧。在以后的代换中,也遇到过你所说的现象,后端偏高,而且大多数都是这样,即使用小表头也是这样,与表盘线性度配合的很好的表头较少,①号表盘与内磁表头配合的比较好,好像内磁表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比较均匀,不像外磁表的表盘,一般前面较稀疏,后面较密实。所以我一般用小强磁铁块沾在内磁表头上来改善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开始我换的那个表头运气比较好吧。在以后的代换中,也遇到过你所说的现象,后端偏高,而且大多数都 ...

感谢您的回复,看来我只能按照您说的方案,用内磁表头试试,可惜不会用软件自制表盘。

楼主:
清晰的图片收藏了。我以前测试了一些带运放的指针表,线性都是非常好,几乎都是压线的,其中有MF63,M2000,TRIO-108,DF-1B,看你的描述好像指针表的末端数值偏大,是否可以这样人为干扰一下,在表头两端正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者串联一个可调电位器再并联),这样随着表头两端的电压增大,二极管导通的电阻减少,使表针稍微偏小一些。

楼主:
根据提供的原理图,我用CAD整理了一下,为什么不用protel了,因为CAD可以使用图层,一次性画好了之后,可以打开不同的图层,如其他关闭,只看电阻测量等等。以下原理图中,直流电流档是我【一厢情愿】把它改了一下,档位,所以具体分流电阻数值还没有算出来,,还有电阻档也增加了一个档位就是RX100K。  这是总图  表头正接  表头反接  电阻测量  交流电压   12安电流测量  直流电流测量(注:  蜂鸣器与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提供的原理图,我用CAD整理了一下,为什么不用protel了,因为CAD可以使用图层,一次性画好了之后,可 ...

交流电压重复了,漏了一个直流电流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压重复了,漏了一个直流电流补上。

以下是EM-3000的信号放大电路:
在电流、电压档上,它就是一个满度0.1μA或250mV的电流电压表头。过去修彩电时拆了大量的2SK30Y,于是挑选了数对2SK30Y搭了一个电路来测试其相关性能,其中表头是一个50μA/1.8k的表头(100μA的也试过),结果发现其性能远远比不上运放,线性方面:放大倍数(VOUT/VIN的比值),如果理想的话前后都应该相等,但此电路前后相差太大,前段放大倍数明显偏低,反应在显示值上,就是前段偏低,或者按低端校准了,高端测量就偏高了。功耗方面,其静态电流在2~3mA,比用国产的FC54或TL061等(一般200~300μA)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EM-3000的信号放大电路:

在电流、电压档上,它就是一个满度0.1μA或250mV的电流电压表头。过 ...

理论上看运放肯定要比分立元件在线性,耗电等方面要胜过一筹,但是有点不解的是,进口的带放大电路的指针表,使用运放的不多,好多都是分立元件,是考虑成本吗,我使用的那台TRIO --108,也是使用K30A场效应管,不过这个表的线性非常好,从电路图上看,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进行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看运放肯定要比分立元件在线性,耗电等方面要胜过一筹,但是有点不解的是,进口的带放大电路的指 ...

你好,可否将你的这台TRIO --108表拿来展示一下,从未见过此表,另外是否有此表的完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否将你的这台TRIO --108表拿来展示一下,从未见过此表,另外是否有此表的完整电路图。

我以前发过帖子了,里面有详细介绍,测绘出来的原理图,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9456-1-1.html该表最大好处就是电阻值最大可以到中心值10兆,还可以数据保持,指针表的数据能保持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电流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晰的图片收藏了。我以前测试了一些带运放的指针表,线性都是非常好,几乎都是压线的,其中有MF63,M2000 ...

按照您的建议,我开始用4001试验,结果没有任何作用,接着用快恢复二极管试验,还真有效果,10微安位置偏低不少,立刻串可变电阻调一致,这样10微安位置的线性已经没问题了,遗憾的是9微安位置还是偏高,这就没办法了,不过至少10微安没问题了,我猜想应该是二极管导通的曲线太陡了,并不是随电压升高,导通电流逐渐加大的,而是在某个值瞬间导通的。我只是瞎猜的。另外,我想再找个压降比这个再低一点的二极管并联表头上,试试看,如果能解决9微安位置线性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建议,我开始用4001试验,结果没有任何作用,接着用快恢复二极管试验,还真有效果,10微安位置偏 ...

分析得有道理,是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二极管,如锗材料的二极管试试看。我想总有一款能适用的。

网友(2024-04-20):
何必呢,选表的时候反显要排除在外的,改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