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羽博移动电源检查一下为何不进电

楼主(2017-09-10):
朋友的充电宝坏了让我看看怎么回事,说就亮一个指示灯充电很久不见进电,
一看牌子货羽博这个型号没拆过正好今天不忙拆了研究一番,壳子是暗扣的用工具别开就行,电池使用卓能的,焊接的还可以做工规范,测量电池有电3.6左右,板子也没有发现烧,我用电流表测试充电电流能到1.9安  充电时候电路温和电池不热,感觉应该没问题,我冲了一下午了亮了二个灯,这样的移动电源20000毫安,很多人的充电器和线子充电都会达不到1安,初步判断朋友充电慢这个问题导致,这时候就会以为坏掉了(我在数码之家今天发过 我又转载过来了  我数码之家id:xulei840909  )

楼主:
这个检修得有工具和测量表  不然一下判断不出原因的

网友:
一般这样子就拆电芯

网友:
这个电压电流表不错,使用方便极了。

网友:
有一个同款电流表

网友A:
老牛最好把电池连接线都换了,原装电池连接线都是压接,有些压不紧,前几天就修过一个这毛病,换了粗线焊好,原来掉电严重,充电电流太小的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牛最好把电池连接线都换了,原装电池连接线都是压接,有些压不紧,前几天就修过一个这毛病,换了粗线焊好 ...

我拆了补焊一边

网友:
充电宝电池已经拆了一堆的路过!

网友:
这种U表必备,我都撸了3个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充电慢,没看明白,我也有几个坏充电宝

网友(2017-10-13):
什么原因,

网友:
充电线过长线损也有问题,换跟好线就行了

网友:
楼主应该告诉大家如何解决的。

网友:
这个测电流电压的小玩意不错

网友:
很快充饱或很快放完没电基本是电芯问题,充电慢或充不饱与充电器功率不够及充电线差,图片是电路原理供参考

网友(2017-12-26):
也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8-05-13):
最后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