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5.1.1(MOKEE51.1)NUBA Z5S mini wpa_supplicant 偶然下引发崩溃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7-09-10):
2017.10.1
以前的基本上也都是是白费力了,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大致确定了问题所在:bluetooth。蓝牙。开了蓝牙,甚至开过然后关掉,都会有几率导致WIFI联系网络的时候死机。再追下去,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没有源码,基本上没可能修复。被厂家放弃了的手机,也只能放弃了。这个问题的引发也是由于买个小米蓝牙音箱产生的。等过段时间,看看哪家手机先上android 8吧,准备换机。目前只有先不用蓝牙了。

!!!2017.9.28: 发现下面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力的,BUG仍然存在!事实证明,无端的猜测是靠不住的。不甘心,尝试了很多,怀疑到其它的地方,试着换些SO库文件,结果失败,甚至开不了机。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终于下决心联机调试,其实这个也没啥难的,原来是把内容存到一个文件里,再传出来读,怀疑似乎出错时有关键的内容没存上。连机ADB调试,logcat输出。发现有一堆P2P的东西。又研究了一下源程序,发现它竟然是默认开P2P模式的,即使不用它,也开着。也许在其它系统中,frame会发指令关掉它,可能我这系统并没有关掉它。于是改代码,直接disable=1,然后,试了一段时间,没发现有错出现。可能找对了?????过几天再看吧。。。。。

Android 5.1.1(MOKEE51.1)NUBA Z5S mini wpa_supplicant 在某些情况下引发崩溃问题的解决。
这个可能没什么大用了,android 8.0都出来了,还弄这个5.1的?还得弄啊,我的手机 nubia z5s mini 就是那个小牛2,厂家不再更新ROM了,放弃了,最后版本是android4.4,慢,乱,和存在的BUG无人维护了。幸好MOKEE推出了这个手机的基于android5.1的系统,刷 上了,速度上去了,可是BUG有一堆。刷来刷去,实在没好用的,只好对付这个,然后就是DEBUG。JAVA部分好解决,MOKEE有源码可以下载,可以查看分析,开源就是好啊,没厂家可以自己维护了。
但实在不想弄编译环境,太麻烦,都是小改只在SMALI下改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算是可用了。
但几个月前发现过几次崩溃,手机熄屏死机,在某一处连续发生两三次。由于是在外地,没办法分析问题所在。回到家又没发现问题,但考虑到当时是拍照和录像时发生的,把怀疑对象弄到了相机应用上了,改了一堆,去掉了地址信息的记录(这是无端猜想,后来事实也证明确是如此,因为又发生崩溃了)。
再次连续发生崩溃现象是自买了小米蓝牙音箱开始的。在室外,有WIFI的地方,蓝牙播放歌曲时,特别是播放“萌萌哒”这首歌的时候,在某个地点会频发崩溃。回到家里,放一天都没事。
怀疑了很多,都怀疑到FLAC文件(因为这首歌是FLAC的)解码的问题,与蓝牙冲突。换了格式,仍发现存在问题。
后来才怀疑到蓝牙和WIFI上,因为它们都是用2.4G频率的。网上一查,确实如此,蓝牙会干扰2.4G的WIFI。于是在家里尝试一连蓝牙播放萌萌哒,连续不断重连WIFI,果然发生崩溃。打开终端,看logcat。发现死机时logcat的记录,初步定位到 wpa_supplicant上。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找到这个版本(2.3)的源码,进展基本停下了。都在准备换手机了,看了很多,都是大屏,小屏的都比我这个大,虽然5英寸不比4.7大多少,但整体性能还不如我这手机呢。可恶的厂家,以后再也不买它的手机了,出了新的就不管老用户了。纠结了好久。最终还在决定尝试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以前的BUG也都给消灭了。不过好在用BING国际版搜索到了wpa_supplicant2.3的源码,百度在这方面能力是0,GOOGLE连不上。得到了源码,就方便过多了,但看源码看得头大也没理清,这东西,太复杂了,竟然还是用C来写的,面向对象都没有用,注释也不多,太难读了。
尝试解决吧,不断地猜测,改代码,测试。前两天终于试对了。今天对比了android里的和2.3及2.6的代码,发现可能的原因。
下面把我的修改记录发上来:

不频繁存wpa_supplicant.conf,只在选择“WPS PIN码输入”时保存。

fc /b wpa_supplicant  wpa_supplicant.old
正在比较文件 wpa_supplicant 和 WPA_SUPPLICANT.OLD

00080146: 00 92
00080147: 46 F7
00080148: 00 2D
00080149: 20 FE
00080E8E: 00 91
00080E8F: 46 F7
00080E90: 00 89
00080E91: 20 FF
--------------

2017?年?9?月?8?日:

0008833A: 05 D4
0008833B: B0 F8
0008833C: BD C8
0008833D: E8 60
0008833E: F0 20
0008833F: 8F 46

试了一段时间,发现前面的修改已经起了作用,暂时还没有CRASH。这回就直接把不需的都去掉了。
经过两天的测试,看来问题似乎解决了。又分析了一下代码,发现这个用的是2.3版的,而ANDROID5.1带的那个android_external_wpa_supplicant_8-jb-mr1_mkt里没有这个调用:wpas_connect_work_done(wpa_s); 2.6版的增加了一个直接返回的判断:
        if (wpa_s->own_disconnect_req) {
                wpa_s->own_disconnect_req = 0;
                wpa_dbg(wpa_s, MSG_DEBUG,
                        "Ignore connection failure due to local request to disconnect");
                return;
        }
2.3版里没有这个,似乎问题是由此引发的。在某种状态下,是不应该走下面的代码的。我直接去掉了后面的代码,实测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重连的速度吧??????这是猜想。实际上也感觉不到,因为在蓝牙干扰下,说不好重连的速度,没的干扰的时候,也没感觉到重连。可能会慢些吧。这样吧,出错重连慢点也总比崩溃来得好啊。

void wpas_connection_failed(struct wpa_supplicant *wpa_s, const u8 *bssid)
{
        int timeout;
        int count;
        int *freqs = NULL;

        wpas_connect_work_done(wpa_s);

        /*
         * Remove possible authentication timeout since the connection failed.
         */
        eloop_cancel_timeout(wpa_supplicant_timeout, wpa_s, NULL);
        //下面的都去掉了.....
}

.text:00088320 sub_88320                               ; CODE XREF: sub_82908+68p
.text:00088320                                         ; .text:00082FAAp ...
.text:00088320                 PUSH.W          {R4-R11,LR}
.text:00088324                 SUB             SP, SP, #0x14
.text:00088326                 MOV             R4, R0
.text:00088328                 MOV             R8, R1
.text:0008832A                 BL              sub_87B30
.text:0008832E                 LDR             R0, =(sub_87258+1 - 0x88338)
.text:00088330                 MOV             R1, R4
.text:00088332                 MOVS            R2, #0
.text:00088334                 ADD             R0, PC ; sub_87258
.text:00088336                 BL              sub_120D8
.text:0008833A                 ADD             SP, SP, #0x14
.text:0008833C                 POP.W           {R4-R11,PC}
.text:0008833C ; End of function sub_88320
.text:0008833C

2017?年?9?月7日

===============================
00080146: 00 92
00080147: 46 F7
00080148: 00 2D
00080149: 20 FE
00080E8E: 00 91
00080E8F: 46 F7
00080E90: 00 89
00080E91: 20 FF
-------------------
00088354: 00 04
00088355: 00 F0
00088356: 00 88
00088357: 00 FF
又发现CRASH现象了,这回把wpa_blacklist_add函数调用去掉了,初步测试没再发现CRASH。然后再看看。
-------------------

00088358: 05 01
00088359: B0 28
0008835A: BD 81
0008835B: E8 46
0008835C: F0 3C
0008835D: 8F D1

但确实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只是尝试,发现此处修改会减少CRASH出现的几率。

倒叙了,下面是更早的记录,最新的写上面了。下面是更早以前的记录。

C:\Users\Thinkpad>fc /b wpa_supplicant wpa_supplicant.old"
正在比较文件  wpa_supplicant 和  WPA_SUPPLICANT.OLD
00080146: 00 92
00080147: 46 F7
00080148: 00 2D
00080149: 20 FE
00080E8E: 00 91
00080E8F: 46 F7
00080E90: 00 89
00080E91: 20 FF
-------------------
00088358: 05 01
00088359: B0 28
0008835A: BD 81
0008835B: E8 46
0008835C: F0 3C
0008835D: 8F D1

分隔线下面的是用来解决蓝牙播放(萌萌哒)时,WLAN切换时系统会崩溃死机的问题。这回似乎解决了问题。猜想应该是timeout和清除timeout引发的,或者是什么什么释放了,又被用上了,也没有精力去追踪了。总之,去掉了一大部分的东西,竟然好使了。会有会引发别的问题,那就得用着看了。

void wpas_connection_failed(struct wpa_supplicant *wpa_s, const u8 *bssid)
{
        int timeout;
        int count;
        int *freqs = NULL;

        wpas_connect_work_done(wpa_s);

        /*
         * Remove possible authentication timeout since the connection failed.
         */
        eloop_cancel_timeout(wpa_supplicant_timeout, wpa_s, NULL);

        if (wpa_s->disconnected) {
                /*
                 * There is no point in blacklisting the AP if this event is
                 * generated based on local request to disconnect.
                 */
                wpa_dbg(wpa_s, MSG_DEBUG, "Ignore connection failure "
                        "indication since interface has been put into "
                        "disconnected state");
                return;
        }

        /*
         * Add the failed BSSID into the blacklist and speed up next scan
         * attempt if there could be other APs that could accept association.
         * The current blacklist count indicates how many times we have tried
         * connecting to this AP and multiple attempts mean that other APs are
         * either not available or has already been tried, so that we can start
         * increasing the delay here to avoid constant scanning.
         */
        count = wpa_blacklist_add(wpa_s, bssid);
        //下面的都删除了。然后就似乎好了。
}

下面是不成功的一个寻找这个CRASH的尝试过程:
以下这部分是用来解决用蓝牙播放(萌萌哒)时,WLAN切换时系统会崩溃死机的问题。其实在某些WLAN信号不好或者什么特别干扰的环境下,也会偶然崩溃,但很少见。蓝牙信号干扰WLAN?查一下,确实会干扰!!
下面这些只是在接收recvfrom时,抛弃小于6的数据(是一个尝试,因为小于6的在程序判定中是没用的数据,留着向下走也不会判定是正常的数据,但却会引发崩溃。由于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源码,所以仅是猜测。究竟是何处引发的崩溃,不得而知了,但这么尝试修改后,测试一段时间,没发现崩溃现象,似乎解决了问题。
00081250: 00 06
00081C84: 00 06
00082296: 00 06
仍然不是这个问题,DEBUG失败。。。。。。没道理的猜测是不对的。

再次尝试结果:
C:\Users\Thinkpad>fc /b wpa_supplicant wpa_supplicant.old"
正在比较文件 wpa_supplicant 和  WPA_SUPPLICANT.OLD
00080146: 00 92
00080147: 46 F7
00080148: 00 2D
00080149: 20 FE
00080E8E: 00 91
00080E8F: 46 F7
00080E90: 00 89
00080E91: 20 FF
000883FA: 00 FF
000883FB: 00 F7
000883FC: 00 1F
000883FD: 00 FF
000883FE: 64 09
000883FF: 27 F1
00088400: 08 FF
00088401: E0 36

似乎解决问题了,但感觉非常奇怪,没找到原因,但这么改以后,试了好久都没有CRASH。开始是怀疑black_list的问题,看源码却没有发现问题,但add_black_list返回值却影响很大,如果是3或者更大的数,就会引CRASH。问题应该在后面。
去掉了wpas_auth_failed(wpa_s, "CONN_FAILED");就没的问题了!!!
对比android_extend_wpa_supplicant_8中的源码,发现这里竟然没有这段:
        if (count > 3 && wpa_s->current_ssid) {
                wpa_printf(MSG_DEBUG, "Continuous association failures - "
                           "consider temporary network disabling");
                wpas_auth_failed(wpa_s, "CONN_FAILED");
        }
可是我的mokee51中的却有这个!会是这个引发的问题吗?单独去掉这块,竟然也没有用。下面的所有情况的timeout全改成100ms,这才稳定下来。引发问题的原因没找到,不知道会在其它什么情况下还会引发这个BUG。

000883FA: 00 FF
000883FB: 00 F7
000883FC: 00 1F
000883FD: 00 FF
000883FE: 64 09
000883FF: 27 F1
00088400: 08 FF
00088401: E0 36

00088436                 ADD             SP, SP, #0x14        (05 B0)
00088438                 POP.W           {R4-R11,PC}        (BD E8 F0 8F)

网友:
以前看笑话,说装系统,没有系统盘,直接拿针扎光盘做一个,呵呵,看来也未必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