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落地式收音机的调谐拉线怎么绕?

楼主(2017-09-10):
最近迷上了老落地式收音机,搞了几台都修好了,其实修好了也有没啥用也就是回忆回忆老声音。。。。。唯独这个机器收音机好极了,特别是在中波,可在修调谐拉线时犯了难不知咋绕?难就难在它的调谐轴和别的不一样,就开了两道小槽,怎么琢磨也绕不上,特在此请教。

补充内容 (2017-9-11 20:31):
机器是武汉无线电五厂生产的:金鸡牌

就是这个机器,武汉出的。

就是这个机器,武汉出的。

机器的调谐轴就开了2个小槽,咋绕?

机器的调谐轴就开了2个小槽,咋绕?

常用机器的调谐轴

常用机器的调谐轴

网友A:
你感觉最后那个铜轴应该插到哪里

网友B:
在外面的小槽上绕一两圈试试。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原机调谐件,我个人认为已经有变化了,拉线轮上面应该是长柄波段开关,波段开关轴上套拉线调谐轴。

网友D:
波段转换用的是琴键开关,所以调谐轴完全可能是原配的。

看位置,拉线在轴上外面的一个圈里绕一匝就够了,多了也绕不下,但是紧度必须够,要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带动调谐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感觉最后那个铜轴应该插到哪里

那个轴应该插到别的机器里,因为不是这个机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的小槽上绕一两圈试试。

只能绕四分之三圈,超了就会线就会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原机调谐件,我个人认为已经有变化了,拉线轮上面应该是长柄波段开关,波段开关轴上套拉线 ...

肯定原配没问题。

网友E:
请把齿轮部分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段转换用的是琴键开关,所以调谐轴完全可能是原配的。

看位置,拉线在轴上外面的一个圈里绕一匝就够了 ...

应该是这个理,可是就两个小槽,怎么搭配着绕呢?挺迷糊、挺愁人,不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绕四分之三圈,超了就会线就会绞在一起。

请看图,按红色线走试试。

网友:
那上面没有什么旋转的波段开关,波段开关应该是下面的琴键开关吧。

网友D:
画了一张简图,看看行不:

1)先将电容全部旋进
2)图上左面那个钩子先勾入拉线盘的小孔内
3)将勾好的线从右面在盘上至少绕一圈半
4)再从调谐轴的里面那个槽下面绕
5)绕到槽的上面再跳到外面的槽里
6)然后从外面的槽下面绕出来
7)再按图上方向绕到拉线盘下面,钩子勾入另一边的小孔

补充一下:跨槽绕线可以增加摩擦力,并且不会缠绕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把齿轮部分拍清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看图,按红色线走试试。

调谐轴上的2个小槽中间没有过度,如果这样绕,线肯定会缠绕在一起,我想应该是槽里的2根线是独立没有关系的,来时是绕四分之三圈,回来再绕四分之三圈,,可是我就转不过这个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一张简图,看看行不:

调谐轴上的2个小槽中间没有过度,如果这样绕,线肯定会缠绕在一起,我想应该是槽里的2根线是独立没有关系的,来时是绕四分之三圈,回来再绕四分之三圈,,可是我就转不过这个弯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谐轴上的2个小槽中间没有过度,如果这样绕,线肯定会缠绕在一起,我想应该是槽里的2根线是独立没有关系 ...

请看我13楼的图和说明。也许我的设想是错的,不妨试一下。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这样绕。由于是俩个槽,线是不可能在轴上转一圈,否则就跳出槽子了,只能半圈左右。给你图。应该主要靠里槽拉线,因此黑线在里槽,红线在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我13楼的图和说明。也许我的设想是错的,不妨试一下。

这个方法试了,只要一转动调谐轴,2个槽里的线马上就会跑到一个槽里并缠绕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的小槽上绕一两圈试试。

支持您的想法------在小轴上绕一圈再顺时针绕在可变电容外轮上---挂上弹簧挂钩。

网友:
楼主,攀拉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还是多琢磨琢磨,不要钻进牛角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这样绕。由于是俩个槽,线是不可能在轴上转一圈,否则就跳出槽子了,只能半圈左右。给你图。应该 ...

这个这个方法试过也不行。

网友:
先要确定调的方向和刻度盘的位置,我前不久绕了一个弄反了,这个要慢慢试

网友:
调节轴有二条槽,一条槽用于指针导线,一条槽用于双连放大轮,这种做法容易调节指针,外国机上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谐轴上的2个小槽中间没有过度,如果这样绕,线肯定会缠绕在一起,我想应该是槽里的2根线是独立没有关系 ...

不用过渡的。如果你试的话,就沿着我画的线路,先把拉线盘反时针转到头,这时可变应该是完全旋出来(就是顺时针到头),把有弹簧的一个头经过拉线盘下方,就是六点钟左右位置的缺口挂在拉线盘右侧的一个孔上然后经过六点钟位置的缺口延我画的线路引出,一路向左,绕过滑轮,在滑轮下方向右走,指针安在右边,在调谐轴上就绕一次,然后走到拉线盘。那第二道槽暂时先不管它。

Longshort 说的应该也行。试试。

网友E:
关于第二道槽,请看附图上蓝色部分,把从拉线盘出来的线经过旋轴左侧就行了,两道槽就都用上了。

网友:
轴上的两个槽,只能用一个,看样子亮的那个是
线在轴上可以绕一圈
倾向13楼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于第二道槽,请看附图上蓝色部分,把从拉线盘出来的线经过旋轴左侧就行了,两道槽就都用上了。

有道理,看起来两道槽就是分别走两路线的。

网友:
先按绿色箭头方向旋转拉线盘到底,然后将红圈里的弹簧挂好按蓝色箭头指示走线,用一个槽,绕过左端的滑轮后回到拉线盘,这次绕在另一个槽里,就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看起来两道槽就是分别走两路线的。

那个‘上行’的线走旋轴左侧就是稍稍加一点弯曲度。你的那个方法也应该可用,好像比我的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第二道槽,请看附图上蓝色部分,把从拉线盘出来的线经过旋轴左侧就行了,两道槽就都用上了。

第一道槽绕一圈拉线不行,只能绕四分之三圈多一点,且头尾不能相碰,因为槽很窄只能容纳一根拉线,如头尾相碰,一转动调谐轴线就会咬在一起,第二槽的线也要绕四分之三圈多一点,如绕的过少摩擦力肯定不够,经试验也是如此,还是不行。这个机器调谐部分设计的真是好怪,真是力矩传动的艺术品!。调谐轴上就靠两道细槽来调谐拉线,您说摩擦力能够吗?真是头一回见!刚才仔细看了机器的商标是:金鸡牌,武汉无线电五厂。

网友A:
确定这个拉线是原机的吗,或许是以前的维修师傅的错误引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拉线是原机的吗,或许是以前的维修师傅的错误引导呢?

应该不会错吧?机外的调谐妞和这个也是配套的,就是搞错了这样怪异的调谐轴他也没处弄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错吧?机外的调谐妞和这个也是配套的,就是搞错了这样怪异的调谐轴他也没处弄去啊。。

我是说里面的拉线,是不是被不懂行的人换过,那个轴和旋钮我到没怀疑,第一次怀疑那个轴是你首贴最后一张图的误导,按说是那种轴才对。
我画了个草图,你看看拉线是不是应该有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里面的拉线,是不是被不懂行的人换过,那个轴和旋钮我到没怀疑,第一次怀疑那个轴是你首贴最后一 ...

你这个思路觉得很值得考虑!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里面的拉线,是不是被不懂行的人换过,那个轴和旋钮我到没怀疑,第一次怀疑那个轴是你首贴最后一 ...

你的这个走法稍稍改一下可能就行了,就是要把旋钮轴与拉线盘的走线交叉一下,这样顺时针转动旋钮时拉线盘反时针转动。不然不合乎常规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走法稍稍改一下可能就行了,就是要把旋钮轴与拉线盘的走线交叉一下,这样顺时针转动旋钮时拉线盘 ...

那个调谐转盘不是空气电容的轴,大转盘和电容的轴应该是齿轮传动的,具体怎么绕,还得靠楼主慢慢摸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调谐转盘不是空气电容的轴,大转盘和电容的轴应该是齿轮传动的,具体怎么绕,还得靠楼主慢慢摸索

所以要交叉,使旋钮与可变反向转动。

网友:
有朋友已经提过,请楼主把(空气可变电容器与大塑料拉线轮之间的)齿轮系,拍张照片看看,楼主没拍。

如果能看清齿轮系,旋钮轴的拉线的绕向,这些帮忙的朋友就不用猜了。

网友:
右上角应该还有一个滑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以要交叉,使旋钮与可变反向转动。

调谐盘和电容轴本身就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里面的拉线,是不是被不懂行的人换过,那个轴和旋钮我到没怀疑,第一次怀疑那个轴是你首贴最后一 ...

朋友,你的理论完全正确,果然是双调谐线!现已完美修复。拉线已更换成更细更好的进口收录机拆机线,指针也是别的收录机的指针,虽然有点不太协调但是完全能用,指针拉线的收紧弹簧只能放在上面了,如果在下面会刮指针。再次衷心感谢,衷心感谢! ,看图

楼主:
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感谢所有出主意的朋友!特别鸣谢lusdlyf朋友关键性的指点!祝你们开心、快乐永远发大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谐盘和电容轴本身就是反向的

你看看楼主最后的照片就可以看到,需要交叉,使得旋钮和拉线盘相反转。交叉同时保证了转轴上拉线有足够的包角,足够的摩擦力。

网友:
这样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理论完全正确,果然是双调谐线!现已完美修复。拉线已更换成更细更好的进口收录机拆机线,指针 ...

不错,又得一件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