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开电源亮3-6秒就熄灭,再开一次还这样?

楼主(2017-09-11):
网上买的灯条
8w  接通电源亮3-6秒 就熄灭了
关电源再开电源还是这个样子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呗

楼主:
没有电源呀

网友:
串个电阻试下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还是搞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电源不能正常供应led的电压电流.故不能正常亮灯.楼上己解.换电源.难不成你没有电源会有电源配件?还有能查修的技术?那不必来此求助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这个电源是输出多少MA的,然后看下条子灯珠的串并联关系,有可能两者不匹配

网友(2018-02-09):
供电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电源保护无输出。你的这个电源的保护功能好可以,良心电源。恭喜你。

网友:
重新买,灯条8w 加驱动,3元到5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