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规律重启,重装系统后稀里糊涂的好了

楼主(2017-09-11):
      几个月前,电脑出现看电影电视剧一定会出现无规律重启(就像摁了重启键一样),使用其他软件也偶尔有重启现象,以为天气变热了过热所致,测了机箱各处温度,给较热的主板电源部分装风扇、拔掉重启键连线、开着机箱、杀毒、换电源及更换播放软件等等方法一律没效果。无计可施又没有多余主板CPU更换,就只能尽可能少打开软件,随时保存应用忍受重启。。。。。。
      一个月前天气同样还很热,误点百度播放器的升级,给我装了一大堆的垃圾软件,其中一个输入法还很难卸载,就干脆系统重装,还是原来的应用软件,无规律重启的毛病竟然无药自愈了。估计是流氓软件或病毒引起的了。

网友A:
不是ghost引起的毛病的话,就是软件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ghost引起的毛病的话,就是软件冲突了。

同一个的ghost系统,基本相同的应用软件,上一次装好用好久了中途出问题的,软件冲突应该是死机变慢等问题吧,但这一个是屏幕一黑滴一声重启

网友:
喜欢ghost系统都是图个省事,但是后续麻烦较多

网友B:
自从免费升温10就很少做系统了,之前都是G的,经常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免费升温10就很少做系统了,之前都是G的,经常做系统

看来win10一般应用也够用了

网友:
重装系统是最常见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确实是,重装一下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现在的国产软件实在是垃圾的不行,随便装一个,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定是来一家,甚至是带上几家。

网友:
中毒了,中毒了,赶紧采取措施

网友:
无故重启,也可以尝试除尘,因为灰尘也会引起重启或死机现象

网友:
现在的国产软件经常拖家带口一起不告而来,在你家吃喝拉撒。重装系统是必须会的技能!

网友:
系统坏会重启

网友:
很多软件问题引起的故障,重新安装系统是最直接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