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mos的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7-09-11):
书上说fet是多子导电,bjt中多子和少子都导电,其中少子的浓度受温度影响很大,所以fet受温度的影响比bjt小。仔细看了一下jfet和mosfet的工作原理,jfet确实是靠沟道中的多子导电,这说得通。可是mosfet的沟道是在栅源电压作用下从衬底中扩散过来的少子形成的,这么说来岂不是温度对mos的影响更大了。哪位能指教一下。

网友A:
可是mosfet的沟道是在栅源电压作用下从衬底中扩散过来的少子形成的,这么说来岂不是温度对mos的影响更大了。哪位能指教一下。
谈不上指教,说一下看法。楼主的这句话,不知作何解释?MOS管的导电机理,好象是栅极与衬底之间形成的电场,决定了MOS的导电沟道的宽窄,从而进一步形成了漏源电流。与少子好象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FET有一个温度临界区, 在工作在临界区时, FET基本不受温度的影响。

可以看看下图.

楼主:
谢谢老哥。能不能简单说说原理,或者看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能不能简单说说原理,或者看什么资料

原理真不懂,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网友B:
温度肯定有影响,一般晶体管都有极限工作温度,不过比电子管影响少多了,主要还是看楼主用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肯定有影响,一般晶体管都有极限工作温度,不过比电子管影响少多了,主要还是看楼主用在哪个地方了。

说反了吧?比电子管影响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吧?比电子管影响少多了?

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D:
书上说:普通三极管是正温系数的,温度高了,电流变大。
         场效应管是负温系数的,温度高了,电流变小。

普通三极管,确实是温度高了,电流增大,我想这个大家都有感触,尤其是老式的锗管,硅管对温度的敏感远低于锗管。

场效应管没测试过,因为一般我们用的场效应管,多数是做开关电源用的功率MOS管,一般工作在开关状态,要么截至,要么饱和导通,所以我们不太在意,或者难以觉察到,温度对其电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mosfet的沟道是在栅源电压作用下从衬底中扩散过来的少子形成的,这么说来岂不是温度对mos的影响更大了 ...

以增强型nmos为例,不加栅源电压时ds间无导电沟道,栅源电压大于开启电压后在电场的作用下,衬底扩散过来的少子形成导电沟道。。。这是大学课本里的描述,怎么能说跟多子少子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上说:普通三极管是正温系数的,温度高了,电流变大。
         场效应管是负温系数的,温度高了,电流 ...

咱们的经历类似,以前没太关心这事,最近在做某个东西时发现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A:
场效应管是多子形成的电流,与少子的关系是不大的,是可以忽略的。换句话说,就是场效应管的漏源电流,或者是由电子组成,或者是由空穴组成,而不是两者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是多子形成的电流,与少子的关系是不大的,是可以忽略的。换句话说,就是场效应管的漏源电流,或 ...

呵呵,你先仔细看看本征半导体和掺杂半导体的导电特性吧。然后你就会有和我相同的疑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吧?比电子管影响少多了?

电子管好像受温度影响大吧,必须要预热,而晶体管开机就能用,只不过温度过高就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好像受温度影响大吧,必须要预热,而晶体管开机就能用,只不过温度过高就完蛋了。

这是两个概念。预热与否是不同元件器的固有特性或要求,预热电子管是使电子管进入正常工作的必需。温度对元件器的影响一般也是指对元器件正常工作状态的影响,大部分电子管正常工作温度都在百摄氏度以上、几百度近千度的可能都有。区区几度甚至几十度的温差,对电子管来说影响甚小,而对晶体来的说影响就大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预热与否是不同元件器的固有特性或要求,预热电子管是使电子管进入正常工作的必需。温度对 ...

有些道理,不过我从事电子行业20多年,还真没见过几百度高温下工作的,有也只是散热条件好,毕竟PN结是有一定限制的,温度过高漏电会很大,工作状态估计就变样了。

楼主:
简单测试了一下,用电老铁靠近MOS管,测电流没有明显的变化,看来MOS管的温度稳定性确定比BJT好很多。

网友:
MOS管线性区不怕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javascript:;

说到点子上了,一针见血,这本书叫什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