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锂电池组中间,单串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7-09-11):
一块超威4812锂电池,在修车店老板那里50元买的。老板说只能跑10多公里。装车试跑,500米就保护了。只好拆开检查。十三串,软包,没有看到鼓包。测试电压,总42伏多,单串基本都是4.17伏,唯有正极第一串3.17伏,落后和保护的就是它了。就对这个落后的单支充电。图中焊接两条线的就是充电的线。总共充了十来个小时,达到4.20伏,计算电量应该冲进12安时多一点。放置两天过后,电池电压仍然4.17伏,看起来漏电并不厉害。不解的是,什么情况下,大多数基本满电,这一串会低到只有3伏多?就是单支漏电这么简单?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组和其它某一组换个位置试几天,具体为什么总坏第一组,以前看过文章,具体原因没记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组和其它某一组换个位置试几天,具体为什么总坏第一组,以前看过文章,具体原因没记住

这个第一组指电池正极的第一块电池还是负极的第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一组指电池正极的第一块电池还是负极的第一块电池?

就是你测试的不正常的那一组啊!

网友C:
我前天买的也是这样,都是一块鼓包。拆的时候,先拿针挑破在拆的。吓得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买的也是这样,都是一块鼓包。拆的时候,先拿针挑破在拆的。吓得半死

也是正极第一组(串)?软包?

网友:
嗯,JEVE的电池。现在我直接把保护板拆了做的24V给路由器当UPs了

网友:
内阻多少,坏了的话,直接找一串差不多的换上去就好了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形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形成这个样子的?

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形成这个样子的?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记得把电彻底放完

2.1电压,应该没事

网友E:
五十块买到只有一串电压偏低,其它十二串都正常的锂电,楼主赚到了!
串联加保护板的电池组出现单串电压偏低过早保护很正常,两个原因,一是该串质量下降,单换该串即可。二是由于多次循环使用,该串充电稍慢或放电稍快,又或者两个原因都有,造成每次未充满,其它串充满保护了,放电时先放完保护,而再充时更加是未充满,其它的都没怎样放电,所以一下就满满保护了,等下次放电,那串就更快的保护了。
解决方法,对该串单独充电,使用时如果正常,就是上面的第二个原因。以后串充时间加长点就可以了。否则就换。另外保护板也耗电的,但一般是用负极数起第一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十块买到只有一串电压偏低,其它十二串都正常的锂电,楼主赚到了!
串联加保护板的电池组出现单串电压偏 ...

朋友高手。圆满的解决我的困惑。落后的充好以后,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估计几个循环过后,会再次出现毛病。谢谢朋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高手。圆满的解决我的困惑。落后的充好以后,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估计几个循环过后,会再次出现毛病 ...

高手就免谈了
软包装的质量下降与否也不能单看鼓不鼓包的,如果单独充满,一使用起来,又是那串电压降得飞快,那就换那串,不用问为什么,十个手指都有长短,串联电池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就免谈了
软包装的质量下降与否也不能单看鼓不鼓包的,如果单独充满,一使用起来,又是那串电压 ...

朋友谦虚了。看得出来至少是经验丰富的玩家。关于这组电池,打算观察是漏电还是容量下降,如果是漏电严重影响使用就换掉,如果只是是容量下降,准备并联一块适当的电池上去,平衡容量。这样简单一点。不知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高手。圆满的解决我的困惑。落后的充好以后,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估计几个循环过后,会再次出现毛病 ...

软包装的质量下降与否也不能单看鼓不鼓包的,如果单独充满,一使用起来,又是那串电压降得飞快,那就换那串,不用问为什么,十个手指都有长短,串联电池也一样。

网友E:
打一大篇,提交后却变了。
可以并,可以装得下都可以。
测出最差的,买新的换出来并去稍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一大篇,提交后却变了。
可以并,可以装得下都可以。
测出最差的,买新的换出来并去稍好一点的。

朋友费心了。谢谢你的宝贵经验和热情回复。

网友:
有人用索尼4.2V电源做平衡充电器,对付这种电池特别有效。

网友F:
我还有几十个索尼原装4.2充电器,玩锂电池平衡充必备,上次买了百来个,买多了,还有些存货有意转给电池玩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有几十个索尼原装4.2充电器,玩锂电池平衡充必备,上次买了百来个,买多了,还有些存货有意转给电池玩 ...

同道老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有几十个索尼原装4.2充电器,玩锂电池平衡充必备,上次买了百来个,买多了,还有些存货有意转给电池玩 ...

朋友在哪里?价钱如何?合适的话,要两只。补电用,不做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在哪里?价钱如何?合适的话,要两只。补电用,不做平衡充。

我是浙江的,就是爱玩锂电,自己组了不少锂电给电驴用,这个索尼单反相机的原装充电器,电压准,保护全!锂电必备!

楼主:
谢朋友加分。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这个电池组内阻大了,所以充电时其它充满了这个还没满,这个可以更换或延长充电时间,让平衡充来补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有几十个索尼原装4.2充电器,玩锂电池平衡充必备,上次买了百来个,买多了,还有些存货有意转给电池玩 ...

开个专帖,上图看看,专门介绍一下你这个充电器可好?

网友G:
其它的是否也检测一下电流呢,如果就是第一个电池不好的话也不至于跑500米吧?应该是省下的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它的是否也检测一下电流呢,如果就是第一个电池不好的话也不至于跑500米吧?应该是省下的电池不好。

谢朋友关注。看起来没有大问题,就是那一串落后。充好以后跑三十公里没问题。现在就是看几个循环以后的情况。

网友H: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并非如此!

有几种可能,需要耐心试验:1、电池单组自身性能下降,如前面朋友所讲,单组4。2V电池容量降低,一充就满,一放就没,保护板保护了。这个问题最好解决,直接更换单组即可,但这个问题也是最少见的。
2、保护板问题,这最常见,也是最被人忽略的。保护板对每个单组4。2V都有一路信号线,就是说每个单组在充电到4。2V或放电到3。几伏时就起保护作用,防止电池过放过充,但如果保护板坏了,对其中某一路或几路的电压过放过充失去保护作用,同样会造成电池损坏。

所以,爱玩这电池组的朋友要有耐心,且要不计成本。把坏的那单组电池进行更换,几次充放电后,如果该组电池又坏了,说明保护板坏了。

一般我遇到这种坏的电池组,不管36V还是48V,还是更高的,就当垃圾处理。因为如果保护版不坏,电池组坏了,那每组电芯也基本都到使用寿命了!如果保护板坏了,你再怎么修,换多少次电芯也马上会坏掉,只有更换保护板。
可是,到手一组坏的电池,天知道它是电池坏了,还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并非如此!

有几种可能,需要耐心试验:1、电池单组自身性能下降,如前面朋友所 ...

真知灼见。谢谢朋友。

网友:
给中间单独充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并非如此!

有几种可能,需要耐心试验:1、电池单组自身性能下降,如前面朋友所 ...

以后这种垃圾出给我,我最喜欢这种垃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以后这种垃圾出给我,我最喜欢这种垃圾

网上交易运费和包装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上交易运费和包装都是问题!

这些不是问题,论坛里卖旧电池的不要太多

楼主(2017-10-27):
引用 网友I:
以后这种垃圾出给我,我最喜欢这种垃圾

不敢发快递吧?危险物品,刑法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