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用空调机室温高时不制冷。是哪里故障?

楼主(2017-09-11):
求教:家用空调机室温高时不制冷。是哪里故障?
长虹KF26家用空调机,平时工作正常。但当室温高时(一般是晚上9点左右,大约室温高于30-32度时),则开机不制冷,仅室内机的风扇转。是哪里故障?(电压225-230V,插头、座接触良好,室内机与室外机铜管长度约1.5米,室外机散热良好)。为此新加过雪种,但故障依旧。到早晨或中午则工作正常。

另外,室内机上有个三位开关分别为:开,关,试运转三挡,当不制冷时,将开关位于试运转档时、可以制冷。但是当然也就不会停机了(温度不可调了)。

网友:
提供两种可能,
1,室外机是不是没清洗过,室外温度高, 灰尘大造成散热不良,起保护了.
2,新加冷媒,是不是加多了,有没有测试下电流对比,冷媒多了,起压力保护.

网友:
先把室外机清洗一下,让散热器通风散热良好,不用急,一步步来查,

网友:
看看你外机里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温控电阻是否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