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修补老收音机的胶木外壳用什么胶?

楼主(2017-09-12):
请教各位,修补老收音机的胶木外壳或者在胶木上粘胶木的线路板固定桩用什么胶?
我查了一下淘宝,号称能粘胶木的胶水很多,但从没用过,心里没底,有哪位用过麻烦推荐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哥俩好+胶木粉

网友:
用环氧类胶水如504,环氧类胶水都是双组份的,使用前按比例调制。

网友:
ab环氧胶,双组份环氧树脂胶。

网友:
多说几句,502类为阴离子胶,速度快,强度低;高强度双组份胶分双组份环氧树脂胶,双组份聚氨酯胶;环氧树脂胶,强度高,硬度高,耐高温,高绝缘,固化后可抛光处理;几乎可以粘接除聚氨酯外所有固体;双组份聚氨酯胶,硬度强度低于环氧树脂胶,不易抛光处理,但可粘接聚氨酯类塑料。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