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

楼主(2017-09-12):
代替矿机用的低放,

自己画的,练练手。

自己画的,练练手。

网友:
矿石机放大器。无变压器放大电路。矿机音量小,用它来帮忙。

网友:
喜欢这种喇叭的画法。

网友A:
没有自举,这样低压的电路增益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举,这样低压的电路增益够吗

将喇叭接到正极去。S8050的电流小,只有0.5安在4.5伏的情况下不失真功率有限,能有100毫瓦已经不错了。

网友(2017-10-13):
S8050的电流很小才o.5a,ss8050的电流1.5安。

网友:
老庞同志近来有啥好的短波电路吗?

网友:
没有设置调节中点电压的元件,不知道如何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