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2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12):
前些天在坛里收了个不开机的BCL-2000,开始以为就是电源故障,到手后拆开一看,上家修过,非电源问题。由后往前查,最后锁定在显示板上面,这个机器的开关机信号是由德生自己出的牛屎芯片控制的,直接在控制电源开关信号端外接输入1.5V信号,收音正常,还是无显示,说明收音机后级电路正常,主要查显示板,单独拆下来供电,检查主芯片各 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开机,开始以为主控芯片损坏,找德生问,告知已无此芯片出售,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无果,只有再看看电路图,无意中发现,电路中的时钟晶振,本机貌似没有,网上查阅也没有说道这个晶振是不是涉及到开机用途的,不管了先焊上再说,焊好后,开关机收音正常了,但新问题又来了,液晶显示有点淡,时不时调节液晶上显示出一些多余的笔画,补焊显示屏引脚无效,最后补焊了主控所有引脚才正常了。维修时为过多拍照,网上借鉴了些。
焊下主板收音前拍的电源接线位置
时钟晶振位置
主控芯片
整机电池盖,背带,天线,旋钮还算完整

补充内容 (2017-9-12 13:13):
希望大家给我加点分,我想脱贫,呵呵

网友A:
耐心和细心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估计某一上家把液晶显示异常修成了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心和细心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估计某一上家把液晶显示异常修成了不开机。

上家把时钟晶振搞掉了,当时我看到那地方有两个焊脚,以为元件实在背面的,没太在意,所以后面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很好的经验。对于动过手的机器维修起来是比较头疼。

网友B:
我有一台BCL3000,中波和短波调台的时候,屏显与调谐轮不同步,故障现象是:调谐轮转动了十几度的时候,屏显频率突然跳到这个频率上。此故障只出在中波和短波,在调频波段没有。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BCL3000,中波和短波调台的时候,屏显与调谐轮不同步,故障现象是:调谐轮转动了十几度的时候,屏 ...

主要查查,中短波输入到显示屏这一段看看。可以补焊下主控,我的当时显示出多余的字符,有时也会乱显示频率。

网友C:
能修好这个问题的都是基础知识扎实,努力为自己充电的积极向上的强者!谢谢楼主分享,类似收音机挑台后无法保存不知师傅有无高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这个问题的都是基础知识扎实,努力为自己充电的积极向上的强者!谢谢楼主分享,类似收音机挑台后无法 ...

飘频很多大师都未解决,我自然也就飘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频很多大师都未解决,我自然也就飘过了

飘,随风而去,感觉有意境! 能再补充完善一下吗?

网友:
技术不错,向您学习

网友D:
这个2000和3000有什么区别,我的是3000,看着外观没啥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查查,中短波输入到显示屏这一段看看。可以补焊下主控,我的当时显示出多余的字符,有时也会乱显示 ...

好的,有时间我试一下,补焊主控这种活,我还真没干过,可以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00和3000有什么区别,我的是3000,看着外观没啥差别

据说3000多了一个高频放大, 电路上有细微区别

网友E(2017-12-04):
楼主我收了台二手的bcl2000,问题是旋转调频钮!屏幕显示数字没有变化!以为拉线断掉了拆开后拉线并无异常!是不是可变电容坏掉了?您知道可变电容的型号吗?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收了台二手的bcl2000,问题是旋转调频钮!屏幕显示数字没有变化!以为拉线断掉了拆开后拉线并无异常 ...

这个是双可变电容,试下其他波段,看频率是不是都没有变化,如果只是调频或调幅无变化,查本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可变电容,试下其他波段,看频率是不是都没有变化,如果只是调频或调幅无变化,查本振信号是否正 ...

谢谢您的回复!我一会儿就查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来只有静下心来反复研究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只能做初级修一下

网友(2018-02-23):
技术型。细心

网友(2019-10-21):
我的BCL2000在05年之前太原一个商场480买的,到现在整整快15年了,中间我修过一次,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导致电源变压器初级里面有一个一次性保险烧了,到现在切换开关和几个电位器有点不太灵敏,这个收音机俗称短波跑频王,其他还行,差点100元出了,还是留着吧 能回想起05年那时候美好的回忆,一个月工资才450

网友(2019-12-09):


网友(2020-02-11):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BCL3000,中波和短波调台的时候,屏显与调谐轮不同步,故障现象是:调谐轮转动了十几度的时候,屏 ...

首先说短波中波用一个双联,调频是一个双联。德生仿的是日本收音机结构两个双联。你的故障就是中波和短波双联坏了,网上根本没有卖的,它的双联很特殊根本没有卖的。我的机器和你说的一样也是同样毛病,后来我在德生服务中心哀求,工程师给我从他的一个板子上卸了一个中波双联给我。

网友(2023-01-02):
学习 再学习,技术不错,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