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锁相环分频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7-09-12):
去年做过一个PLL(锁相环)输出 20MHZ - 42MHZ 用在收音机上了,用着还不错。但是理论上有点一知半解。

如图所示PLL构架,由VCO产生的频率经过分频器分频,这里分频系数为N(2的n次方),然后经由鉴相器与参考频率进行比较从而输出控制电压驱动VCO。

有个问题:这里的分频系数N的大小怎么定(是经验值吗,如去年我做的PLL的N=10即1024倍分频)?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我认为是跟精度有关, 分的越大, 精度就越低了, 不过电路也就越复杂了, 所以也是在满足应用情况下取经验值, 用在FM可以取大点, 用在短波, SSB接收时就要取小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跟精度有关, 分的越大, 精度就越低了, 不过电路也就越复杂了, 所以也是在满足应用情况下取经验值,  ...

分得大精度怎么就低了呢?分得大步进频率就更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得大精度怎么就低了呢?分得大步进频率就更小了啊

反应时间慢了, 控制精度就差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与参考频率、所需要的频率有关,参考频率通常不变,所需要的频率越高分频系数就越大。一般的环路,参考频率需要考虑到频率步进值、环路的捕捉和稳定时间。

网友:
简单的说:是根据你需要的步进值,比如收普通短波AM,5KHZ的步进值就足够,

每调一步是频率增加,或者减少5khz。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khz的步进值。这样可以1khz一步的,调台,但是这在AM模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际短波频率划分都是5khz的间隔,步进太小,虽然不会错过电台,但是调台太慢,太麻烦,而且对PLL的环路滤波要求也高。

但是如果是玩短波业余频段的SSB单边带通讯,收发两端的相对频率误差超过几十hz就会明显的变调,男声变女声,女声变男声,超过200hz就完全听不懂了,所以单边带要求步进最起码是100hz,1hz步进那就更好了。

在短波短边带通讯时,100HZ的频率步进,一般的单环PLL是难以胜任的,即使勉强锁定,也会应为相位抖动严重,而使解调出来的语音发颤,就是好像是人冷天,冻得打哆嗦时说话一样。

这就必须使用双环,或者是多环PLL。就是参考频率也可以PLL微调频率,微调参考频率,来获得更小的频率步进。

好在现在DDS直接频率合成已经普及了,由于这种是采用直接频率累加的方法,而不是锁相环的方法,现在的DDS,可以轻松做到1HZ的频率步进。

网友:
在锁住的情况下,鉴相器PD 的两个输入信号频率相等 ,即
      f_ref = f_vco /N
所以,根据参考频率与输出频率的上述关系决定N.

网友:
对于普通收音机这种应用,分频系数N通常为连续的正整数,不会仅限于2的n次方。

前面66718说的很详细了,仅补充一点:即使不考虑SSB/CW,MW频率需要9k的倍数,SW需要5k的倍数,虽然简单的方法是参考频率选为1k,MW/SW频率均可实现综合,但1k的鉴相频率导致的噪声,很难在环路中完全滤除,而1k正好是音频的中心频率,带有1k噪声的本振会对弱信号的接收不利。另外的办法是参考频率5/9k可设置,因为参考频率通常是晶振分频后得到的,这就要求晶振频率能被5/9k整除,比如4.5M,7.2M等等。
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频频率选455/465k吗?可惜这两个频率都不能被9整除,所以PLL的MW/SW收音机经常选中频频率为450k

网友:
参考频率也可以在PLL中分频M ,所以 f_ref/M=f_vco/N ,继而  f_vco = f_ref * N/M. 实现更多选择的频率的输出.

网友C:
我试着给AM,1K的步进,根本锁不住频。给FM,100K的步进,锁频很容易。用的是MC145158-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着给AM,1K的步进,根本锁不住频。给FM,100K的步进,锁频很容易。用的是MC145158-2

估计是LF的问题.应该用有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LF的问题.应该用有源电路.

用的是有源电路,但可能参数没用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有源电路,但可能参数没用对吧。

也许.PLL的LF很关键的.145152芯片说明书上应该有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145158-2应该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PLL的LF很关键的.145152芯片说明书上应该有例子可以参考.

我就是抄PDF,和几个所谓研究生的论文的PLL频率源,不过他们都是用MC145151。

我的实验性制作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4738-5-1.html
后面的就没进展了。

注: 这个论坛里,连自己的帖子都找不到了,居然得用百度才找到。

网友D:
R1,R2,C取值多少?  分频系数多少?

网友D:
vco 也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o 也不一样吧?

R1=22K,R2=24K,c=104。
晶振=10.24M。FM和AM的参考分频比和程序分频比,由单片机计算所得。
放了半年了,参数都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R2,C取值多少?  分频系数多少?

参考此帖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2e95e60101bdwo.html
不过,就是把MC145152换成了MC145158,其他的都一样了。
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参考分频比的设定不同。

LPF我用的是MC33171。

网友D:
估计是R2太小,或 c太小. 低频速度慢,时间常数要相应大些.

网友:
t=R2*C 选大些.你现在的sR2C大概 1k数量级.AM 也要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R2太小,或 c太小. 低频速度慢,时间常数要相应大些.

有可能。LPF电容它用的是683和224。我用104,是因为手头上这种电容最多,抱着试试看的心去的,没想到FM能用,AM不行。
那个帖子最后一句:“至于电路的调试过程,LPF的参数计算,下回分解吧。    吃饭去鸟~~~~”,气死我了,因为再也找不到下一回了。

网友D:
简单比喻,战斗机追战斗机容易,战斗机追直升机并且同步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简单比喻,战斗机追战斗机容易,战斗机追直升机并且同步难.

时间不早了。休息。。。。
多谢你提供了改进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不早了。休息。。。。
多谢你提供了改进方向。

客气.

网友:
你那个电路是DDS+PLL的,N值应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