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折腾场效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成果

楼主(2017-09-12):
前不久,看到vkjmmy坛友的《刀刻版双栅场效应管收音机》,很受启发,心动不如行动,在洞洞板上不知道搭了多少次,经不断改进修改,现在自己认为基本满意,当然肯定还有不合适或不合理的地方,得有时间不断试验和调试;
基本电路如下图,主要考虑下面几个方面,中波和短波分别做了独立的2部分,用的270x2+20x2四联,看起来多余了,其实与传统的2波段相比,只是增加了1个BF998,但中短波的切换只需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大大简化了电路,也减少了接触不好和纷乱的接线引起的分布参数。一级双调谐,一中放采用了共基级联电路,主要是试验时有自激现象,级联后自激消除了。一中放输出端使用了抽头,主要考虑提高中周Q值,二中放使用了前级中周的次级,一段直接接地,不需要再设偏置,简化电路,次级不用白不用。输出级使用次级线圈,主要是起到阻抗匹配,直接接全输出时,发现调末级中周范围很大,说明二极管检波严重影响了末级中周的Q值,接次级后,调中周很灵敏。
使用情况:中波灵敏度很好,电台很多,我在四周高楼林立的二楼,在阳台上,电台几乎一个接一个,所谓一动一个台。选择性很好,致使小小的拨盘要调准很难。本地强台与远地的弱台音量不是很悬殊,但本地台清晰、有力、有结实感,远地的台有点回音的感觉。短波自己随便绕的线圈,接受大概范围在6.5M~12.5M左右,有2个地方,电台密集,有粤语的、越南还是泰国的、英语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中国之声、日语台、韩语台,还有圣经。有个梵蒂冈的中文台很清晰很响亮。(中波也能收到不少韩语电台和日语电台)
现在的问题是,短波使用的是4联的20Px2这一联,覆盖范围稍小,人体感应比较严重,特别是高端。对短波还不太熟悉,统调还没到位,只能慢慢调试摸索了。这个机器不断试验,调试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够满意,贴上来就是请大家指导改进,再试验。

补充内容 (2017-9-12 18:56):
线路板反面照片在18楼

补充内容 (2017-9-12 20:49):
漏标一中放源极电阻值,应为2k

补充内容 (2017-9-13 22:04):
四联实测用于短波的应该是40Px2,型号是CBM443BE,上文中容量有误

补充内容 (2017-9-17 11:13):
修改去掉了共基级联,没有发现自激,可能原来试验时的洞洞板接线比较乱引起的。更新线路在3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好,点十个赞!
根据原理图说点我的看法:1、共源共基的输出阻抗一般已经足够高,中周可以不需要部 ...

谢谢。你说的2种接法也都曾这么试过,共基输出不接抽头全接时也差不多,只是增益更大,放大后信号似乎更大,有点失真,所以采用了接抽头,其实两者听感上差别不是很大。
关于末级中放原来是直接通过一个电容接前级的,但需要1个偏置电阻和1个电容,看一中放输出的中周次级空着,而且可以就近接到外壳的地,就可以省掉这2个原件。另外也有因为直接全接,增益有点高,容易自激,接次级稳妥,懒办法。

网友A:
做得很好,点十个赞!
根据原理图说点我的看法:1、共源共基的输出阻抗一般已经足够高,中周可以不需要部分接入。2、双栅管的输入阻抗足够高,可以不用次级的低阻抗绕组而直接经小电容耦合到栅极(当然还需加上高阻值的栅漏电阻)。

网友B:
非常成功的制作!! 非常给力!!  可变调谐部份可以考虑贴铝膜再接地, 可防人体感应。短波应放上边, 右手拿机调谐时也可以减少人体感应, 因为你用短波磁棒, 6-12的复盍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成功的制作!! 非常给力!!  可变调谐部份可以考虑贴铝膜再接地, 可防人体感应。短波应放上边, 右手拿机 ...

使用10x100的短波磁棒,不接天线,灵敏度已经很好了,收到的电台很多,只是比较接近,调起来费劲,一不小心动一下,会跳过好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10x100的短波磁棒,不接天线,灵敏度已经很好了,收到的电台很多,只是比较接近,调起来费劲,一不小 ...

短波是这样的, 可参考老机做法, 加个短波微调。

楼主:
当初设计时是把短波天线放上面的,后来镜像来,翻过去不知怎么的就到了下面。

网友:
把低放改成TDA2822, 可外推喇叭.

网友:
厉害,精美的制作!没有短波微调,收短波好累!加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10x100的短波磁棒,不接天线,灵敏度已经很好了,收到的电台很多,只是比较接近,调起来费劲,一不小 ...

a-fu坛友的制作精良,点32个赞

如果短波不好分波段的话,老成品收音机段波段有微调旋钮,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如果选大机壳,可以考虑拉线调谐装置。

网友C:
制作的太棒了!
但感觉第一中放的那只共基管用在这里,有点怪怪的。

网友:
这种多波段的结构新颖,值得较仿。

网友:
还有,红圈内的这只电阻,实际用的是多大的?由电路分析,大概在100K左右的数值,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的太棒了!
但感觉第一中放的那只共基管用在这里,有点怪怪的。

谢谢版主指导,直连也是可以的,但在我的试验中,发现有轻微的自激,调台时有鸟叫声,做级联后这种声音消失了。

网友D:
做的真不错!能否展示一下PCB背面?一直想用BF998R做一台中波+短波,楼主的作品对我启发很大。

网友:
打开后盖,怎么没看到场效管在那里?难倒都安装在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不错!能否展示一下PCB背面?一直想用BF998R做一台中波+短波,楼主的作品对我启发很大。

说来惭愧,我不会用画PCB的软件,只会用CAD画,由于考虑不周,本想装内部的拨盘由于盒子厚度不够,只能装在外面。波段开关本想直接装线路板上,缩短引线长度以减小干扰,在面板上开孔的,但也因空间关系只能用引线接出。第一次做阻焊绿膜没有经验,有很多气泡,爆光时间也过长,致使焊盘也感光了,还好焊盘处比较松散,刮一下就掉了。拆了块报废手机电池上的保护板接在电池上防止过放电。总之经验不足,多处不满意,慢慢来吧,让大家见笑。

楼主:
还由于底板要镜像,匆忙中把BF998画反了,安装时才发现,幸好有BF998R正好是镜像的,只好另购了BF998R。这个锂电池很厉害,焊接时忘了取下电池,不小心短路了,1毫米宽的铜箔立刻冒烟,只好焊锡加固,在电位器接地与总地线连接处。

网友:
pcb做的真心不错!尤其是完全DIY,一直想尝试自己曝光、绿油工艺,怎奈每次画完pcb还是提交给电路板厂去做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E:
中短波独立成二部分,这个创意好。

细看照片,中周的谐振电容是用瓷片电容?还是中周内带谐振电容?

如果可以,建议换成云母,效果一定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我不会用画PCB的软件,只会用CAD画,由于考虑不周,本想装内部的拨盘由于盒子厚度不够,只能装 ...

不清楚还真以为是厂家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短波独立成二部分,这个创意好。

细看照片,中周的谐振电容是用瓷片电容?还是中周内带谐振电容?

中周谐整电容是中周自带的瓷管电容,看了你对此电容影响Q值的帖子,也想换成云母电容,但板子要重新做了。最近购买了各种容量的黄色方块云母电容,有空进行实验。

网友:
数据齐全,便于我等小白仿制。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周谐整电容是中周自带的瓷管电容,看了你对此电容影响Q值的帖子,也想换成云母电容,但板子要重新做了 ...

立马再次测试下TTF-2-8的带瓷管谐振电容与捏碎瓷管电容换上云母的扫频图。

云母电容谐振的图比中周自带瓷管的图高一格多!效果明显。

测试的目的就是诱惑楼主有动力替换上云母电容

TTF-2-8

TTF-2-8

TTF-2-8中周内瓷管弄碎

TTF-2-8中周内瓷管弄碎

带瓷管中周TTF-2-8的扫频图,4格。

带瓷管中周TTF-2-8的扫频图,4格。

捏碎瓷管,换上云母的TTF-2-8扫频图,5格。

捏碎瓷管,换上云母的TTF-2-8扫频图,5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立马再次测试下TTF-2-8的带瓷管谐振电容与捏碎瓷管电容换上云母的扫频图。

云母电容谐振的图比中周自 ...

老机都是用云母电容,是有道理的!

网友F:
做的很好。建议1,既然后两个中周都用次级输出,不防双调谐级也用次级输出,兴许可以省掉共基极三极管。其实我在做这个收音机时遇到增益太高啸叫时多采用中周并阻尼电阻,或断开BF998  S级对地旁路电容,或改变中周接入抽头方式解决;2,既然检波二极管接中周次级,可以试试一般收音机的接法,用一只检波管,去掉电容;3,调台不方便可以改变调谐机构解决,比如用小轴带大转盘、使用带减速机构的可变、加装频率显示。值得一提的是频率显示很有用,调覆盖、调中频、选台都非常方便。我用的是KK-959拆来的显示板,耗电甚微,小轴带大盘机构,调台感觉很好。以上供参考

网友:
这个制作很给力,可不可以把你的印刷电路图发一个过来,zy_tu@unitedtex.com

网友G:
电路图,实物图都没看明白可变电容是如何转换的波段的?用两个双连好理解,、。

网友:
很感兴趣,楼主能否转让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实物图都没看明白可变电容是如何转换的波段的?用两个双连好理解,、。

我用的是四联,四联不就是相当于2个双联吗?!只是转轴用的是同一个,接地也是同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四联,四联不就是相当于2个双联吗?!只是转轴用的是同一个,接地也是同一个。

用的4X270P的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4X270P的可变电容?

你没看我的帖子?里面我说的很清楚了呀,270Px2+20Px2,应该不难理解吧!你在回首页仔细看一遍。
你看一下这个型号的四联可变电容:CBM-443,后缀有多种。原来20Px2一般是用来做FM调频用的,以前收录机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G:
20PX2用做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PX2用做短波?

是的,你还是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吧,我在里面说的很清楚,不想再重复了,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很好。建议1,既然后两个中周都用次级输出,不防双调谐级也用次级输出,兴许可以省掉共基极三极管。其 ...

谢谢老师的回复。最近单位里很忙,一直加班,得等空一点才有时间试验。对于自激,我想也可能是我洞洞板布线引起,所以重做PCB后应该试一下各种接法的结果,我也不希望线路复杂,能简则简。在你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你的帖子前后通读了不下五遍,慢慢消化才有信心来做这个实验。另外这种四联小的一组的容量比还是小了点,覆盖做不大。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双栅场效应管的G2栅如果输入阻抗低了,会不会影响G1栅的输入阻抗?我想把AGC部分改一下,既然用了次级输出检波,负载是不是可以改为低阻输出,电位器也好找。我这里采用倍压检波是为了提高AGC控制电压,增加控制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最近单位里很忙,一直加班,得等空一点才有时间试验。对于自激,我想也可能是我洞洞板布 ...

双栅管结构是两个单栅管串联,栅之间不会影响,一个栅对地击穿短路,仍可当单栅管使用

补充内容 (2017-9-14 09:13):
末级中周次级多绕一倍匝数,是不是即可单管检波,有达到提高电压目的

楼主:
昨晚有空,把第一中放的级联去掉,改成原来的直接输出,没有发现自激。可能我开始试验时用的洞洞板,走线比较乱,分布参数造成信号回授引起自激。等有空再仔细调整修改中周参数、检波输出及AGC,看看什么情况下最理想。现电路图如下:

网友E:
中频电路看起来有点怪,假如把TTF-2-2的中周改成TTF-2-7+TTF-2-8是否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频电路看起来有点怪,假如把TTF-2-2的中周改成TTF-2-7+TTF-2-8是否会更好?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过,没敢问,哈哈。。。

楼主:
有空马上试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立马再次测试下TTF-2-8的带瓷管谐振电容与捏碎瓷管电容换上云母的扫频图。

云母电容谐振的图比中周自 ...

云母电容也有好有坏,有的Q值并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有空,把第一中放的级联去掉,改成原来的直接输出,没有发现自激。可能我开始试验时用的洞洞板,走线比 ...

感觉用双栅管时电源电压高些比较好,可以考虑用2节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云母电容也有好有坏,有的Q值并不高。

是的,只能尽量挑Q值高些的做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只能尽量挑Q值高些的做谐振电容

大概去年4、5月份,我买了1kg杂散云母电容,卖家说是军队库存备件,一百来块钱吧,买来玩。到手用电桥一测,10KHz测试频率,只有少数几个Q值超过3000,多数Q值几百。筛选了大约三分之一备用,其余扔掉了。从统计角度来看和现在的NP0电容相比差远了。当然NP0电容也有Q值不高的,或许有假冒的NP0,总之买元件不是一个省心的事情,有时为了找到几个理想的器件要浪费不少钱。

网友E:
同感。

坛里的人大多都有点恋旧思维,我也是。

但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确实有很多器件的性能比老器件高很多。--比如说随便找出几分钱一只的90XX管就能把很多人视为宝贝的诸如3AG1管的性能摔开几条大街。

网友:
哈,装上了18650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同感。

坛里的人大多都有点恋旧思维,我也是。

用3AG1做出与90××性能相当的机子也很有满足感,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用3AG1做出与90××性能相当的机子也很有满足感,是不是?

这样的话,作同样的努力用90xx是否就能做出超越用三阿哥一做的机子呢?是有满足感呢还是失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作同样的努力用90xx是否就能做出超越用三阿哥一做的机子呢?是有满足感呢还是失落感?

我觉得用三阿哥做好机器不失落,好比拿小米加步枪去打胜仗。

用三阿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怀旧情节,并且更振奋人心的是在一堆三阿哥里面找到几个神阿哥。。。

海燕B412也是三极管检波。。。

网友(2017-12-05):
机箱太小,人体感应难免,建议分级屏蔽,然后再统一屏蔽,屏蔽接地线,天线机外。

网友(2018-01-11):
坛里的人大多都有点恋旧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感。

坛里的人大多都有点恋旧思维,我也是。

我也很赞同采用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参数。
相对于怀旧的情怀,我更追求有更高技术指标的作品带给人的满足感。

网友(2020-03-04):
很棒! 好想也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