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风机算是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7-09-12):
这样的风机算是无刷风机吗,本人外接控制器只是转动一点点,3根线也是轮流换了,还是转动一点点,拆开了,大家看看,说说为什么,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驱动器是啥样的,这个应该是无刷电机,不知道线圈下有没有驱动板

网友:
肯定是无刷的!

楼主:
那为什么接3根粗线就是转动一点点就停了,需要另外再加2根细线吗

楼主:
这2根比较细的黑线,需要接上去吗,怎么接呢

网友:
                  有启动线圈?

网友:
这个电机应该有驱动电容吧

网友:
没有刷子 应该就是吧

网友:
电调驱动吗?

网友:
没铭牌吗

网友:
霍尔没接,怎么转

网友:
有刷没刷就看下到底有没有电刷啊,没电刷那不可能叫有刷电机吧

网友:
无刷 用小一点的电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