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A指针万用表,轻微晃动或者震动指针就会离开零点

楼主(2017-09-12):
我有一块MF10A指针万用表,轻微晃动或者震动指针就会离开零点,电阻档短路一下又回到了零点,但测量的电压、电流误差较大。像这种情况能调整或修理好吗?谢谢。

网友:
不动之后会回到零位么?如果能够自动回到零位,就属于正常现象,万用表的指针是很灵敏的。如果不能够自动回到零位则是表头有问题,若指针有卡顿现象,则检查表盘和指针是否有接触摩擦的现象,或者动圈与磁铁极靴之间是否有异物阻碍。若无卡顿现象则很可能是轴承偏紧,小心拆开后将轴承芯螺丝逆时针旋四分之一圈试试。
万用表也算是比较精密的仪表,打开维修操作一定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可能会扩大故障,甚至损坏表头,切记!

楼主:
顶上去,请大师指点。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此表震动后不能够自动回零,视震动大小,大概停留在零的附近或离零点1厘米左右。此表是从外地快递过来的。会不会震坏了表头。从玻璃看进去游丝完好。电阻档调零正常,返回正常但有小误差。运行无卡顿。谢谢。

网友:
有毛丝卡阻也会有此现象。

楼主:
此表据说没有拆过表头底封,不会进异物。另外会不会是下游丝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表据说没有拆过表头底封,不会进异物。另外会不会是下游丝出了问题?

不一定,建议用放大镜
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轴承过紧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考虑将轴承调松一点试试。注意一定要细心谨慎,若没有把握则不要乱动,以免扩大故障甚至损坏表头。

网友:
MF10表间隙小,磁性大,里面自然会吸附一些小铁削,指针转动出现卡顿,用双面胶粘去铁销就好了

网友:
查游丝和轴承座吧,回零不好大多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表头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