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可以带动led发亮,如果接收手机移动信号是不是能更亮点?

楼主(2017-09-12):
现在的手机信号和WiFi无线的信号明显强于中波信号了。
我想是不是能设计个专门接收手机信号的天线,然后用lc谐振的方式驱动led小灯泡发亮。
查了下国内好像没有这个设计,国外倒是有不过看起来不像真的。
国内有人设计菱形wifi信号天线,效果倒是不错,
请前辈指教这个思路是不是可以?
谢谢!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菱形天线的图片。
能不能设计成多股纱包线的,然后绕几百圈,
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接收手机信号的能量?

楼主:
还有这样的。双层

楼主:
不过谐振的线圈和可变电容用多大的,这个不知道啊?哪位大哥能算出来!!!

网友A:
不太可能吧,2.4G 的频率,你得用多少小的L和C啊。

公式是F = 1/ (2 * pi * Sqrt(L * C ))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不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2.4G 的频率,你得用多少小的L和C啊。

公式是F = 1/ (2 * pi * Sqrt(L * C ))

老外都研究出来了,用wifi给手机充电。

网友:
特斯拉的技术

网友:
频率!功率!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外都研究出来了,用wifi给手机充电。

没有听说过。发个链接让我见识,见识。应该是无线充电吧?

网友D:
用wifi或手机信号给手机充电我觉得理论上可行,只要有一定强度的持续不断的无线电波就能把它的能量转变为手机充电能。但在研发的时候接收电磁波然后进行能量转换并且避免损耗是一个难题,因为无线电波的能量实在太微弱了,与其在这么小的能量利用上做文章,还不如搞点现实一点的东西,比如利用人体的机械能进行转换,这要有效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听说过。发个链接让我见识,见识。应该是无线充电吧?

http://www.toutiao.com/a6416249058487730433/
这个是头条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不妨试一试,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ifi或手机信号给手机充电我觉得理论上可行,只要有一定强度的持续不断的无线电波就能把它的能量转变为手 ...

老哥,这个意义重大啊,想想以后手机和各种设备都不用自己充电了,
无限长的待机时间,永久不用换电池的手表。等等啦
多么美好

网友:
利用天线发送能量的家电就是微波炉啊。我见过有些微波炉用的天线就是棱形的,不过它的尺寸就比WIFI用的要大很多了。看那天线的样子应该是800M-1G左右的样子吧,具体没测量过,估计的。

网友:
还看过视频,是外国人用微波炉改装成微波炮,能烧掉几十米外的电器!足以见得电波传输能量也是一种不错的途径。

楼主:
我发到优酷网了。
有兴趣的朋友看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MTI0Mzg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复制链接到地址栏,按回车就能看了。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yMTI0MjUwMA==/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这个是要考虑频率问题的

网友:
这个天线,我也百度看到过,连wifi信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toutiao.com/a6416249058487730433/
这个是头条里面的内容。

这是别人在说。苹果公司可没有这么说。你要知道家用Wifi的发射功率是有严格规定的,否则会伤害人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ifi或手机信号给手机充电我觉得理论上可行,只要有一定强度的持续不断的无线电波就能把它的能量转变为手 ...

同意!LED在离Wifi源一定的距离内点亮是可以的。给手机充电,我看不实际。